小弟求教高手,有个程序弄不明白了

楼主(2012-02-19):
为什么下面的程序如果不加temp=k;而直接return(k);现象是只有按住键不松才会显示相应的数字,而加上temp=k;和return(k);就会在按键松开后仍然显示相应数字,实在是搞不明白了,麻烦大家了。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f,0x39,0x3f,0x79,0x71,0x76};
uchar code led[] = {0,1,2,3,4,5,6,7,8,9,10};
uchar temp,num,num1 ;
void delay(uint z);
uchar keyscan();
void main()
{
  P2=led[0];
  P0=table[0];
  while(1)
  {
    num1=keyscan();
    P0=table[num1];
  }
}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uchar keyscan()
{
    uchar key,key1,key2,k,temp;
         P1=0XFE;
    P1=0XF0;
    k=0xff;
    if((P1&0XF0)!=0XF0)
    {
        delay(5);
        if((P1&0XF0)!=0XF0)
        key1=P1&0XF0;
        P1=0X0F;
        if((P1&0X0F)!=0X0F)
        {
            delay(5);
            if((P1&0X0F)!=0X0F)
            {
                key2=P1&0X0F;
                key=key1|key2;
                if(key!=0xff)
                {
                    switch(key)
                    {
                        case 0xee: k=0;break;
                        case 0xed: k=1;break;
                        case 0xeb: k=2;break;
                        case 0xe7: k=3; break;
                        case 0xde: k=4;break;
                        case 0xdd: k=5;break;
                        case 0xdb: k=6;break;
                        case 0xd7: k=7; break;
                        case 0xbe: k=8;break;
                        case 0xbd: k=9;break;
                        case 0xbb: k=10;break;
                        case 0xb7: k=11; break;
                        case 0x7e: k=12;break;
                        case 0x7d: k=13;break;
                        case 0x7b: k=14;break;
                        case 0x77: k=15; break;

                    }
                                                  temp=k;
                }
            }
        }
    }
    return(temp);
}

楼主:
是return(temp);打错了,呵呵回复【楼主位】zhulinshenc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