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用到一个特殊的电压,普通的线性稳压器这样用可以吗?

楼主(2012-02-19):
如上图,改变R1和R2的比值,可以控制输出电压,请问,这个电路在实际产品中可以用吗,会不会有什么弊端?谢谢

网友:
用317更合规矩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317更合规矩

那这样用用什么不好的地方吗,用317有什么优点?

网友:
7805的I1大约为5mA,LM317的I1大约为35uA,I3 = I1+I2,实际使用中要求I2>>I1,也就是说I2>10*I1,即是(V23/R1)>(10*I1)。
7805的V23为5V,LM317的V23为1.25V,算起来在采样电阻R1,R2上消耗的功率相差会达到2个数量级。

网友:
这样用没有问题,跟317比只是最低电压为5V而已,而317最低电压可到1.25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功能上应该没有问题,只是功耗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7805的i1大约为5ma,lm317的i1大约为35ua,i3 = i1+i2,实际使用中要求i2>>i1,也就是说i2>10*i1,即是(v23/r1)>(10*i1)。
7805的v23为5v,lm317的v23为1.25v,算起来在采样电阻r1,r2上消耗的功率相差会达到2个数量级。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