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有无与78系列封装一样的可调稳压芯片(电流1A以上,电压只要包括9V就行)

楼主(2012-02-19):
小弟之前用1085-adj坐了个并联分流,昨天PCB出板时才发现画成跟78系列一样的封装(adj out in画成in adj out),请问有无78系列封装一样的可调线性电源芯片推荐呢

楼主:
请问可以用7805当成可调的一样变成9V嘛?那样做并联后会不会有影响呢(多个稳压源的压差变大了)? 或者那样做之后我把后面的分流小电阻变大点是不是就可以呢

网友:
如果你只需要固定9V输出的话,直接用7809代替,中间ADJ脚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样就并联不了了吧?我分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