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51单片机P0口有时候要加上拉电阻才能用,有些芯片直接可以接P0口不用上拉电阻就

楼主(2012-02-19):
因为最初的51单片机P0口设计成开漏极的结构,这样可以通过加个上拉电阻就能兼容不同的电平标准。
现在这种方式貌似也不太实用,就把这个结构去掉了,都改成跟其他的IO一样的结构了。
就不用加上拉电阻了,比较典型的就是AT89C51需要上拉  STC89C51不需要

网友(2012-10-29):
STC 89C51必须上拉吧,作为准双向口

网友(2013-01-17):
STC也要加上拉电阻,P1,P2,P3内部已经有上拉电阻了,而P0口内部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
有些芯片管脚起到了上拉的作用

网友A:
stc的p0复位是开漏,是为了兼容以前的五一。单片机工作后可以配置成上拉,高阻,推挽

网友:
就算内部有上拉也是弱上拉,还是外部再加上上拉电阻比较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c的p0复位是开漏,是为了兼容以前的五一。单片机工作后可以配置成上拉,高阻,推挽 ...

等会试试,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P0 开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