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单车防盗报警器的安全性问题~

楼主(2012-02-19):
我知道,现在市场上买的那种4键遥控器一般都是用2262和2272组成,  这种芯片通过8个地址引脚上的不同状态(高、低、高阻)来区分不同的遥控器。 看过几款电单车防盗器的遥控器和上述4键遥控器极其类似, 里面是用牛屎封装的芯片,不过也能看见那8个地址引脚。。。

所以我就想问问,电单车遥控器里的芯片是不是属于和2262、2272兼容的芯片? 如果是这样, 通过计算8个引脚3种状态一共可以分配6561个地址, 也就是说如果有6562辆车停在一个遥控范围内的话,最少会发生一个遥控器遥控2辆车这种情况。  虽然现实中不可能有这么多车停在一个地方, 但是依据电单车的出货量来看, 这6561分之一的几率还是很容易碰到的。

网友:
你要想偷,所有电单车的协议都很容易破。汽车遥控器应该是有加密算法就麻烦点。

网友:
多数车用的钥匙控。钥匙打开再关 再打开再关 报警功能启动。钥匙打开报警功能取消。

网友:
这个接收到你的码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要想偷,所有电单车的协议都很容易破。汽车遥控器应该是有加密算法就麻烦点。
汽车的防盗钥匙那肯定上了码的了, 现在的汽车只要按钥匙上的一个键就能开,肯定得难破才行了。

另外,我不是想偷电单车,更何况现在电单车的报警器在很多时候有和没有一个样的,液压剪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