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中怎么样显示小数点

楼主(2012-02-19):
在编写数码管显示程序时,怎么样显示出小数点????

网友:
数码管不是有个DP段么?编程的时候编写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数码管是八段还是七段的啊,八段的,给他通电就好了啊,和别的段现实一样哦

网友:
尽量不用浮点型。小数点只是给人看的。

网友:
你的段编码弄成两个.....一个是有点的,一个是无点的. 或者,只用一个无点的,在需要点的数的码解出来后用个逻辑操作把点加上去...

网友:
嗯,楼上的思路不错。

网友:
用逻辑操作可以的

网友:
r如果用汇编在某一显示位加80H,然后送去显示

网友:
和其他的显示一样,看共阴还是共阳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
dp点亮即可

网友:
用一个无点的码表就好了,需要点的那位再另外加上显示点的代码。
比如共阴管要显示X.XXXX ,可以这样。
for(i=0;i<5;i++)
        {
                P0=tab[a];
                if(i==0)
                P0_7=0x01;         //最高位显示小数点
                P1=temp;
                delay(1);
                P1=0xff;
                temp=_crol_(temp,1);
        }

网友:
点不是和我们的数码管的七段数码管的代码一样设置吗??只要进行判断是显示某位就给这位点置1或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