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51 特殊功能寄存器作为函数形参的问题

楼主(2012-02-19):
#define         BSET(bit,Register)                ((Register) |= (1<<bit))           //寄存器中某位置1
#define                BCLR(bit,Register)                ((Register) &= ~(1<<(bit)))        //寄存器中某位置0
#define         BGET(bit,Register)                 (((Register) >> (bit)) & 1) //获取寄存器某位状态

BSET(1,P0);直接调用这个的话 可以对P0操作

void LED_Init(uint8 port,uint8 pin ,uint8 state)
{
        GPIO_PIN_Init(port,pin,GPIO_PL,state);
}

void GPIO_PIN_Init(uint8 port,uint8 pin,uint8 mode,uint8 state)
{
        if(GPIO_QB == mode)
        {
                GPIO_SETPIN_QB(port,pin);

                if(1 == state)
                        BSET(pin,port);
                else
                        BCLR(pin,port);
        }
        else if(GPIO_PL == mode)
        {
                GPIO_SETPIN_PL(port,pin);

                if(1 == state)
                        BSET(pin,port);
                else
                        BCLR(pin,port);
        }
        else if(GPIO_HR == mode)
        {
                GPIO_SETPIN_HR(port,pin);

                if(1 == state)
                        BSET(pin,port);
                else
                        BCLR(pin,port);
        }
        else
        {
                GPIO_SETPIN_OD(port,pin);

                if(1 == state)
                        BSET(pin,port);
                else
                        BCLR(pin,port);
        }
}

main函数调用LED_Init()中会运行到的BSET等宏定义 ,这样就不会对P0 因为传进来的形参变成存到了R0-R7寄存器中去了
请问下 在C51中怎么才能够这样传递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值 并对它进行操作 照着我现在的这个模式

网友:
用C++好像可以传实参,
用C也可以传地址,接收那边用指针

网友:
void swap(uc *px,uc *py)
{
        uc k=*px;
        *px=*py;
        *py=k;
}

swap(&a,&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希望传递进去的是特殊功能寄存器 特殊功能寄存器没办法取地址的

网友:
那你把LED_Init()也定义为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