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简单的电路有什么不对的

楼主(2012-02-19):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简单的电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为什么那个可变电阻,和那个可控硅有时侯会烧掉,这是一个大功率震动电路

可变电阻和可控硅有时很烧坏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一下呀,R3是3.3K  R2是 110 Ω

网友:
104=0.1UF的电容直接接上电阻很容易挂的,换个103的试试

楼主:
那个电容没有挂过呀,就是那个可变电阻,和那个可控硅会挂,特别是可控硅挂的比较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电容没有挂过呀,就是那个可变电阻,和那个可控硅会挂,特别是可控硅挂的比较多

有可能是电容大了,(不是说电容挂),R4是1K的吧!R2换大一点换个470-680欧的试试

楼主:
R2是200M的,,,

网友:
可能是通过C2的电流太大  先把那个电容换成103试试

网友:
【1楼】xiangnengji

补充一下呀,r3是3.3k  r2是 110 ω

  【5楼】xiangnengji
r2是200m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说了,是一个震动电路吗。呵呵……(邪恶的想象了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D1及D2 用一颗DB3代替, 电阻是不是R2,R3 反了
可控硅容易烧 , 是不是电流太小 ,负载太大.

网友:
看着怎么像普通的可控硅调光?还省了个db3

网友:
估计接的是感性负载 的自感电动势,反向高压挂掉的可控硅!有可能,。楼主自己好好试试吧。多烧几个就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