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OLED SSD1322的驱动

楼主(2012-02-19):
//////////////////////////////////////////////////////////////////////////////////////////////////////////////////////////////////////
基于51单片的SSD1322驱动
//////////////////////////////////////////////////////////////////////////////////////////////////////////////////////////////////////
//////////////////////////////////////////////////////////////////////////////////////////////////////////////////////////////////////

网友(2013-03-05):
小哥你在么 你在的么,我最近也在搞个SSD1322的显示屏,你这个程序里面的注释不够清楚,
那个位转化函数式什么意思啊 没有看懂,能帮忙解释下么
void pic_1()
{
        unsigned char x,y;
        unsigned int i=0;
        Write_Command(0x15);
        Write_Data(0x1c);        //
        Write_Data(0x5b);        //91   91-28=63
        Write_Command(0x75);
        Write_Data(0x00);        //0
        Write_Data(0x3f);        //63   63-0=63
        Write_Command(0x5C);
        for(y=0;y<64;y++)
        {

                for(x=0;x<32;x++)
                {
                        unsigned char code_buf,code_buf2;
                        code_buf=pic_code[i++];

                        code_buf2=code_buf&0xc0;
                        send_2bit(code_buf2);
                        code_buf2=code_buf&0x30;
                        code_buf2<<=2;
                        send_2bit(code_buf2);
                        code_buf2=code_buf&0x0c;
                        code_buf2<<=4;
                        send_2bit(code_buf2);
                        code_buf2=code_buf&0x03;
                        code_buf2<<=6;
                        send_2bit(code_buf2);
                }
        }
}

void send_2bit(unsigned char two_bit_data)
{
        if(two_bit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else if(two_bit_data==0x40)
                Write_Data(0x0f);
        else if(two_bit_data==0x80)
                Write_Data(0xf0);
        else
                Write_Data(0xff);
}

网友A:
哪种oled  ? 0.96寸的上1/4黄、下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种oled  ? 0.96寸的上1/4黄、下蓝?

UG-5664ASLYBEF01   256*64 的

楼主(2013-07-21):
程序是厂家的,买回来屏就只是调试一下就行了。。。。。。具体我也不清楚的。

网友(2015-01-19):
这个屏的资料好少,我用的是 TW56640320B这个程序和下载的资料是一样的吗?

网友(2015-07-13):
小哥,我也用UG-5664ASLYBEF01,屏幕部分的硬件能给我发一份儿不?我弄不清楚SSD1322接口外围电路。375489155@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G-5664ASLYBEF01   256*64 的

小哥,我也用UG-5664ASLYBEF01,屏幕部分的硬件能给我发一份儿不?我弄不清楚SSD1322接口外围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哥,我也用UG-5664ASLYBEF01,屏幕部分的硬件能给我发一份儿不?我弄不清楚SSD1322接口外围电路 ...

呵呵 这个都好几年前搞的!程序都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