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时钟芯片DS12C887+MAX7219时间不走的问题?

楼主(2012-02-19):
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in1=P1^0;
sbit load1=P1^1;
sbit clk1=P1^2;
sbit din2=P1^3;
sbit load2=P1^4;
sbit clk2=P1^5;

sbit as=P3^4;                 //DS12C887 地址、数据选择端口
sbit cs=P3^5;
sbit rw=P3^6;                  //DS12C887数据写端口
sbit rd=P3^7;                  //DS12C887数据允许端口
const uchar dofly[]={0x7e,0x30,0x6d,0x79,0x33,0x5b,0x5f,0x70,
                                        0x7f,0x7b,0x01,0x4f,0x37,0x0e,0x67};        //0123456789-EHLP
char shi,fen,miao,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void write_ds(uchar address,uchar dsdata)           //写ds12c887
{
        cs=0;
        rd=1;
        rw=1;

        as=1;
        P0=address;
        as=0;
        rw=0;
        P0=dsdata;
        rw=1;
        as=1;
        cs=1;
}
uchar read_ds(uchar address)         //读取ds12c887
{
        uchar rdata;
        cs=0;
        rw=1;
        rd=1;

        as=1;
        P0=address;
        as=0;
        rd=0;
        P0=0xff; //防止数据没有变化,这样可以线与
        rdata=P0;
        rd=1;
        as=1;
        cs=1;
        return (rdata);
}

void dsinit()                   //初始化ds12c887
{
        write_ds(0x0a,0x20);   //开启内部震荡
        write_ds(0x0b,0x06);   //DM=1/二进制格式,24小时工作制,关闭闹铃中断;
}
void settime()
{
        write_ds(0x0b,0x86); //set=1,芯片ds12c887处于禁止更新(不再加减)状态,禁止更新才可以设置
        write_ds(0x00,19); //设置秒
        write_ds(0x02,43);//分
        write_ds(0x04,11);//时
        write_ds(0x0b,0x06); //set=0,芯片更新
}

void gettime()
{
        uchar temp;
        temp=read_ds(0x0a);
        if(temp&0x80==0x00)
        {
                shi=read_ds(0x04); //读取时
                fen=read_ds(0x02);//读取分
                miao=read_ds(0x00);//读取秒
                shi1=shi/10;//小时的十位
                shi2=shi%10;//小时的个位
                fen1=fen/10;//分钟的十位
                fen2=fen%10;//分钟的个位
        miao1=miao/10;//秒钟的十位
                miao2=miao%10;//秒钟的个位
        }
}

void send_byte1(uchar dataout)                //字节写入函数(第一片max7219)
{
         uchar temp,i;
         for(i=0;i<8;i++)
         {
                 clk1=0;
                 temp=dataout&0x80;
                  if(temp==0x80)
                          din1=1;
                        else
                        din1=0;
                dataout<<=1;
                clk1=1;
         }
        clk1=0;
}
void write_data1(uchar address,uchar dataout)
{
        load1=1;
        load1=0;
        send_byte1(address);
        send_byte1(dataout);
        load1=1;
}
void send_byte2(uchar dataout)                    //字节写入函数
{
         uchar temp,i;
         for(i=0;i<8;i++)
         {
                 clk2=0;
                 temp=dataout&0x80;
                  if(temp==0x80)
                          din2=1;
                        else
                        din2=0;
                dataout<<=1;
                clk2=1;
         }
         clk2=0;
}
void write_data2(uchar address,uchar dataout)
{
        load2=1;
        load2=0;
        send_byte2(address);
        send_byte2(dataout);
        load2=1;
}
void led_display(uchar max,uchar address,uchar num)
{
        if(max==1)
        write_data1(address,dofly[num]);
        else if(max==2)
        write_data2(address,dofly[num]);
}                                                                                        //显示函数
void max7219init(void)
{
        write_data1(0x0f,0x00);          //显示测试关
        write_data1(0x0c,0x01);          //显示开
        write_data1(0x0b,0x07);          //扫描界限0-8位
        write_data1(0x0a,0x0c);          //设置亮度25/32
        write_data1(0x09,0x00);          //译码模式关

        write_data2(0x0f,0x00);          //显示测试关
        write_data2(0x0c,0x01);          //显示开
        write_data2(0x0b,0x07);          //扫描界限0-8位
        write_data2(0x0a,0x0c);          //设置亮度25/32
        write_data2(0x09,0x00);           //译码模式关
}

void main()
{
        max7219init();
        dsinit();
        settime();
        while(1)
        {
                gettime();
                led_display(1,0x01,2);
                led_display(1,0x02,2);
                led_display(1,0x03,10);
                led_display(1,0x04,1);
                led_display(1,0x05,1);
                led_display(1,0x06,10);
                led_display(1,0x07,5);
                led_display(1,0x08,5);                  //制定的数字,第一块max7219显示正常

                led_display(2,0x01,shi1);
                led_display(2,0x02,shi2);
                led_display(2,0x03,10);
                led_display(2,0x04,fen1);
                led_display(2,0x05,fen1);
                led_display(2,0x06,10);
                led_display(2,0x07,miao1);
                led_display(2,0x08,miao1);         //        第二块max7219显示的时间一直为00-00-00,ds12c887读不到设定时间,这是问题关键
        }

}
请教:在工厂加工了一(敏_感_词0137)历板子,元器件都焊好了,调试程序时,其余都正常,就是数码管max7219显示的时间一直为00-00-00,ds12c887读不到设定时间,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在此求助各位,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