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产生锯齿波的问题

楼主(2012-02-19):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555产生锯齿波的电路,用PROTEUS仿真原理图和波形图见附件。
然后我搭了个硬件电路,发现波形不理想。下面的帖子发我用相机拍下来的照片。
不知为什么不能上传附件。

楼主:
上传失败,可能是文件格式不对(仅支持jpg、gif、rar、zip、pdf、word-doc、excel-xls、txt、htm、html、mht 格式 ) 详细出错说明请参考以下的英文:
java.lang.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This path does not exist (1135).按此返回
这是怎么回事?我上传的jpg格式的图片,以前都可以上传的。

楼主:
版主可否告知一下,为什么无法上传附件?其他大侠可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又可以上传了,奇怪。

楼主:
这是7脚的波形。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720308FEIID9.JPG(文件大小:2.55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1253.JPG)

楼主:
三极管用的是9013,C3用的是33uF的钽电容。

楼主:
这是发射极的波形。我搞不明白,为什么失真这么严重呢?
请高手指教,谢谢!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720311TO4DQQ.JPG(文件大小:2.65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1251.JPG)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看样子你是想做线性锯齿波,这种方式不好。

波形中低电平部分是C1通过R1放电的时间,很明显,这个时间太长了,你把R1减小到···几百欧姆···试试吧。关键是如果想改变频率,还得重新算。。麻烦啊

如果不需要这个时间可以把 2、6、7 短路。

你的电路是靠反馈来矫正线性的,俺感觉这样还不够。

俺的建议是,把充电电阻换成恒流源。记得网上有这类电路,你搜 555 linear sawtooth wave.
恒流源对电容充放电是线性的。不需要反馈矫正。

还有就是利用积分方式,不过那个是用运放。

网友B(2012-07-21):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你是想做线性锯齿波,这种方式不好。

波形中低电平部分是C1通过R1放电的时间,很明显,这个时间太长 ...

如图方案,经过仿真是可以产生锯齿波,请问huayuliang元老这副图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方案,经过仿真是可以产生锯齿波,请问huayuliang元老这副图的原理?

还有就是那个1n4001的是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图方案,经过仿真是可以产生锯齿波,请问huayuliang元老这副图的原理?

原理·····如果你知道555电路的工作原理······

剩下的就一个:恒流源对电容充电时,电压是线性上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如果你知道555电路的工作原理······

剩下的就一个:恒流源对电容充电时,电压是线 ...

0~5v与得到的锯齿波用lm393比较,得到不同占空比的方波,可是低电平不是0v,请问有什么办法是低电平为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5v与得到的锯齿波用lm393比较,得到不同占空比的方波,可是低电平不是0v,请问有什么办法是低电平为0v

贴上你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上你的电路。。。

这是电路,调节电位器是模拟输入。还有仿真文件
其实想用这个来控制固态继电器的通断,高电平固态继电器导通,低电平固态继电器截止
固态继电器的参数
控制电压        3-32VDC
控制电流        DC:6-25mA

网友A:
339 能够做到近乎0V,你把R4减小到2K左右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9 能够做到近乎0V,你把R4减小到2K左右看看。

还是不行,单独测试LM339时,低电平也是1点多伏
换了TLC339之后,低电平降到几乎为0V,但是高电平有稳定
TLC339和LM339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不该那么高的,你是仿真还是实测?如果是实测,最好能提供339的输出接的部分电路。
TLC339是CMOS型的,输出肯定会比LM339更接近于电源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该那么高的,你是仿真还是实测?如果是实测,最好能提供339的输出接的部分电路。
TLC339是CMOS型的,输出 ...

我是仿真的,不是实测的,有仿真文件,单独测试也是这样

网友:
可能是模型的问题?
俺在MC中用的是这个(按你给的参数,75mV):
.SUBCKT LM339_TI    1 2 3 4 5
*
  F1    9  3 V1 1
  IEE   3  7 DC 100.0E-6
  VI1  21  1 DC .75
  VI2  22  2 DC .75
  Q1    9 21  7 QIN
  Q2    8 22  7 QIN
  Q3    9  8  4 QMO
  Q4    8  8  4 QMI
.MODEL QIN PNP(IS=800.0E-18 BF=2.000E3)
.MODEL QMI NPN(IS=800.0E-18 BF=1002)
.MODEL QMO NPN(IS=800.0E-18 BF=1000 CJC=1E-15 TR=807.4E-9)
  E1   10  4  9  4  1
  V1   10 11 DC 0
  Q5    5 11  4 QOC
.MODEL QOC NPN(IS=800.0E-18 BF=20.29E3 CJC=1E-15 TF=942.6E-12 TR=543.8E-9)
  DP    4  3 DX
  RP 3  4 46.3E3
.MODEL DX  D(IS=800.0E-18)
*
.ENDS

还有这个:
.SUBCKT TLC339_TI   1 2 3 4 5
*
  F1    9  3 V1 1
  IEE   3  7 DC 100.0E-6
  VI1  21  1 DC .75
  VI2  22  2 DC .75
  Q1    9 21  7 QIN
  Q2    8 22  7 QIN
  Q3    9  8  4 QMO
  Q4    8  8  4 QMI
.MODEL QIN PNP(IS=800.0E-18 BF=10.00E6)
.MODEL QMI NPN(IS=800.0E-18 BF=1002)
.MODEL QMO NPN(IS=800.0E-18 BF=1000 CJC=1E-15 TR=1.304E-6)
  E1   10  4  9  4  1
  V1   10 11 DC 0
  Q5    5 11  4 QOC
.MODEL QOC NPN(IS=800.0E-18 BF=324.6 CJC=1E-15 TF=780.9E-12 TR=1.047E-6)
  DP    4  3 DX
  RP 3  4 -71E3
.MODEL DX  D(IS=800.0E-18)
*
.ENDS

网友:
还有就是那个1n4001的是什么作用?

bring the output low to near 0v.

请问有什么办法是低电平为0v

use a counter + r2r/dac, or a mcu + dac.

网友(2013-12-29):
楼主 最后成功了ma?

网友:
f吉萨法律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