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RA8875能有办法用在480*800的屏上面吗?我看了一下说明书,好像不支持呢!

楼主(2012-02-20):
最近想用51单片机来驱动一些大尺寸的液晶屏,买了个480*800的液晶,板也做好了,在调程序的时候才发现RA8875这个IC是不支持480*800这种分辨率的竖屏,真怀具呀!请问有没有办法使用在480*800的坚屏上呢?谢谢~~

网友:
估计不行。除非你在程序里有旋转的功能。但是,51单片机来搞这个很辛苦!所以,换个屏吧!有那个时间,你花个100+换个屏多简单

网友(2012-09-13):
这个应该是8875硬件上的规格,改程序应该是木有办法滴

网友:
8875支持字库字体转90度的. 另外如果所有图形都是自己软件画的画改一下计算方式就可以(就是驱动部分改好就行了)

网友:
楼主可以在整个  FPGA板子 来驱动这个屏  顺便学学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