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困扰至极,希望大家慷慨解囊

楼主(2012-02-20):
我刚刚安装的Q9.0,之前的Q8.1没有删除,但是用Q9.0综合的时候不能成功,提示licence不支持当前的器件,提示如下:

licence破_解了,网卡号也改好了,Q8.1还是可以用,Q9为啥就不行了呢?

网友:
还是license破_解的问题

网友:
慷慨解囊不是这样用的。

网友:
楼主语文得好好补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慷慨解囊不是这样用的。

楼主的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吧       呵呵

网友:
可能是你破_解器的问题   破_解器只针对8.1的版本吧    找个9.0的破_解器(新手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慷慨解囊不是这样用的。
楼主的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吧       呵呵

楼主的数学老师的语文也是数学老师教的吧  呵呵 玩笑 O(∩_∩)O~

网友:
可能是破_解的问题,安装目录下有个sys_cpt.dll文件没有换过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想通过募捐筹集资金然后购买license,因为楼主位已经暗示破_解版的license不能用了。

网友:
建意:在网上找到对应的破_解文件,然后再重新安装一下!
哎。。。。

网友:
说吧,要多少?1元以内我拍胸脯保证:没问题!

网友:
同意二楼,还是license破_解的问题

网友:
不同版本,破_解器不同。

网友:
版本冲突了吧,建议先把先前的版本删除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