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C34063 把3.7V电压升到5v 电路图 元件参数

楼主(2012-02-20):
想用34063做升压 把锂电池的3.7v升压到5v 电路图现在有 就是元件参数不知怎么确定 比如 电容 电感 电阻的大小值 目前做的用的100u的电感 发热很严重

网友A:
元件参数计算手册里有,网上也有计算器。
电感发热应该是线径太细了。

网友:
器件手册里有升压电路,楼主的电路是正电压变负电压

网友B:
3.7 升5.0 用MC34063 很累的说

网友(2013-05-15):
引用 网友B:
3.7 升5.0 用MC34063 很累的说

3.7V升5V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件参数计算手册里有,网上也有计算器。
电感发热应该是线径太细了。

利用那个软件算的的值,直接用行不行的啊

网友:
DS上计算方法写的挺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