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增加 ICL7660 负电压输出电流的方法

楼主(2012-02-20):
大家好:

我习惯用 ICL7660 这颗 Charge Pump 来产生负电压给运放用,因为我觉得 Charge Pump 产生的负电源比较没有杂讯,
可是如果 OP 很多颗的时候会有电流不足的情形发生,负电压会下降,
先前我也有试过用 Switching 方式的电源 IC 产生负电压,
但我觉得 Switching 电源 IC 虽然输出电流比较大,可是杂讯也大,不好用,
请问有没有什麽方法可以放大 ICL7660 的输出电流?除了再并联一颗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吗?
我也看过有人用 Switching 电源 IC 先升压,後面再接 79L05 负电压稳压IC来获得 -5V 输出,
但我觉得这样似乎效率不好,下面是我的电路图,大家若有什麽想法麻烦给我点意见吧,谢谢。

网友:
无解
要么并联 要么换IC

楼主:
用两颗(或多颗)ICL7660 的电源并联的话会不会有什麼互相干扰或负载效应產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解
要么并联 要么换ic

有哪些 IC 可以用呢?能否推荐一下。

网友:
MAXIAM、LINEAR 都有。。

比如 http://parametric.linear.com/inductorless_%28charge_pump%29_dc|dc_converters

网友:
LM2662/LM2663 can reach 200mA, pin-to-pin with ICL7660

楼主:
刚查过 LM2662 是美国国家半导体的产品,

请问现在 NS 可以线上申请免费样品吗?

没有样片的话也没有办法试。

网友:
NS was merged in TI, try apply samples from TI.

楼主:
NS 被 TI 併购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去年的事情了。现在下载datasheet都是跳转到TI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X660 不过耐压比较低
LT1054 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TI也申请不到NS的东西
我也郁闷

网友:
ICL7660输出电流能达到多少,datasheet上哪里有说明?

网友(2012-05-22):
50ma,手册上有

网友(2012-12-08):
收藏电路,以后用的到

网友(2014-09-23):
进来学习的,可是没得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