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阻,1欧姆到2000兆欧姆范围,有什么好的方案么

楼主(2012-02-20):
如题所示,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万用表和摇表装在一个壳子里,用一堆开关切换!

网友:
刚收了个PLA换下来的RLC电桥试测量仪,看了看可以测.001欧-100M欧,还有摇表没收,如果收了装一起就能满足楼主要求了,还便宜。

楼主:
楼上2位大哥用摇表啊,我是说用电路测有什么方法呢!

楼主:
用分压方式好测不?

网友:
2G欧的兆欧表记得至少也要500-1000V的测量电压。
那么高的电阻大多场合都认为是绝缘体。

网友:
楼上方案不错。下面的分压电阻随档位切换。
//----------------------------
我做的电路要测的是0.01欧~8K和1M~20M欧,低的用恒流源测电压,高的用高压(250V)测电流。

网友:
手动档位切换比较好搞。就是高压采集电流。手动开关切换分压电阻。

楼主:
我现在想用一个高压,用继电器换挡,不过这样对低阻值就不好了。还是要分几种情况啊。

网友:
500kV悬式绝缘子的绝缘电阻不低于500M欧。
你这是干啥用啊。
继电器难搞,要很大才行,不然触点会放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方案不错。下面的分压电阻随档位切换。
//----------------------------
我做的电路要测的是0.01欧~8k和1m~20m欧,低的用恒流源测电压,高的用高压(250v)测电流。

还请问250升压芯片什么型号啊。

网友:
494,384x...

网友(2012-12-15):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用一个高压,用继电器换挡,不过这样对低阻值就不好了。还是要分几种情况啊。 ...

500v以上的电压,继电器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