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消侧音电路疑问?急,在线等高人解答,谢谢!!!

楼主(2012-02-20):
大家好,我对这个消侧音电路不是十分理解,对于用变压器的消音电路我能理解,恳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看看电话机原理类的书籍吧。

楼主:
难道木有人知道?

网友:
原理是电桥平衡的时候,电桥两个支路的中点之间的电流为0,这个电流就是侧音电流。
可以试着画一下交流等效电路图,输入输出是话筒和电话线路入口,中点是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