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惠斯通电桥结构的采样电路,运放使用问题。

楼主(2012-02-20):
电路如下:
LEL是一颗催化燃烧传感器。VR做电桥调零。
请模电高手讲解一下运放+-输入端对VO的影响,以及放大倍数的技术方法。

网友(2020-07-18):
楼主这问题有答案吗?上图运放咋都是-?传感器不都是4个脚?

网友:
这不是惠斯通电桥
这就是一个单电源供电的减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