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搜了一下can总线终端电阻的作用,讲的很仔细。分享下!

楼主(2012-02-20):
终端电阻是为了消除在通信电缆中的信号反射,在通信过程中,有两种原因导致信号反射:阻抗不连续和阻抗不匹配。
    阻抗不连续,信号在传输线末端突然遇到电缆阻抗很小甚至没有,信号在这个地方就会引起反射。这种信号反射的原理,与光从一种媒质进入另一种媒质要引起反射是相似的。消除这种反射的方法,就必须在电缆的末端跨接一个与电缆的特性阻抗同样大小的终端电阻,使电缆的阻抗连续。由于信号在电缆上的传输是双向的,因此,在通讯电缆的另一端可跨接一个同样大小的终端电阻。
    引起信号反射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数据收发器与传输电缆之间的阻抗不匹配。这种原因引起的反射,主要表现在通讯线路处在空闲方式时,整个网络数据混乱
    为了提高网络节点的拓扑能力,CAN总线两端需要接有120Ω的抑制反射的终端电阻, 它对匹配总线阻抗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忽略此电阻,会使数字通信的抗干扰性和可靠性大大降低,甚至无法通信。

出处:http://bbs.c114.net/viewthread.php?tid=593856

网友:
阻抗不连续和不匹配是一码事吧

网友(2012-03-28):
学习了,我一直都没有弄明白。

网友A(2013-05-07):
请教 在一个can网络中,有若干个节点,难道一个网络中只能有主机和一个从机有终端电阻? 要是每个节点都有终端电阻会不会影响通信呢? 难道我使用相同型号的若干个从机,必须保证只有其中一个从机有终端电阻,其他没有终端电阻吧(相同从机,硬件结构上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 在一个can网络中,有若干个节点,难道一个网络中只能有主机和一个从机有终端电阻? 要是每个节点都有 ...

终端电阻是物理网络的事情,不牵扯主从节点,若是为了节点调试需要,你可以使用跳线在节点电路上添加终端电阻,正常来说节点都不添加终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端电阻是物理网络的事情,不牵扯主从节点,若是为了节点调试需要,你可以使用跳线在节点电路上添加终端 ...

你的意思是,一般的can设备上都没带终端电阻,用的时候需要自己接外接终端电阻!

网友(2014-10-08):
CAN总线终端匹配电阻作用(转)

CAN是多主传输,为了消除短路现象,其CANH和CANL电平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如CANH的两种逻辑状态为高电平和高阻状态,CANL的两种逻辑状态为低电平和高阻,高阻状态其实电平是不确的,因此在差分传输的CAN总线中,匹配电阻不仅作为匹配用还起降低CANH与CANL回路中阻抗的作用,使CANH和CANL具有确定的电平,所以在调CAN时,即使线再短也需要加在CANH与CANL之间加一个电阻的原因,此时这个电阻并不起匹配作用。

防止信号反射,就像回音样干扰通讯。
相当于终端电阻是个用电器。

设计有线电视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终端电阻,然而你知道它的作用以及原理吗?

终端电阻是为了消除在通信电缆中的信号反射在通信过程中,有两种信号因导致信号反射:阻抗不连续和阻抗不匹配。

阻抗不连续,信号在传输线末端突然遇到电缆阻抗很小甚至没有,信号在这个地方就会引起反射。这种信号反射的原理,与光从一种媒质进入另一种媒质要引起反射是相似的。消除这种反射的方法,就必须在电缆的末端跨接一个与电缆的特性阻抗同样大小的终端电阻,使电缆的阻抗连续。由于信号在电缆上的传输是双向的,因此,在通讯电缆的另一端可跨接一个同样大小的终端电阻。

引起信号反射的另个原因是数据收发器与传输电缆之间的阻抗不匹配。这种原因引起的反射,主要表现在通讯线路处在空闲方式时,整个网络数据混乱。

要减弱反射信号对通讯线路的影响,通常采用噪声抑制和加偏置电阻的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对于比较小的反射信号,为简单方便,经常采用加偏置电阻的方法。

终端电阻的作用:

1:阻抗匹配,匹配信号源和传输线之间的阻抗,极少反射,避免振荡。

2:减少噪声,降低辐射,防止过冲。在串联应用情况下,串联的终端电阻和信号线的分布电容以及

       后级电路的输入电容组成RC滤波器,消弱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防止过冲。

无论是RS485、CAN总线、USB。都是需要加终端电阻进行阻抗匹配的,许多工程师对终端电阻的理解不是很清楚,甚至因为程序上能正常通讯,所以就索性省去了终端电阻。这样带来很大的隐患,通讯时好时坏,通常是去检查时没有问题,而回到家一睡觉,现场就出问题了,呵呵。所以终端电阻还是很有作用的,可是如果讲理论,又是长篇大论,这里就用波形来说明问题。

1.未加终端电阻的波形(还是可以通讯的)
2.加上终端电阻的波形(通讯稳定性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