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安装Win7系统

楼主(2012-02-20):
U盘安装Win7步骤:

  1.找到一个4GB大小的U盘,插在电脑上;

  2.运行命令行cmd;

  3.然后在窗口中输入以下内容:

    1)运行diskpart工具,键入‘diskpart’命令;

    2)查看系统磁盘,输入‘list disk’,系统列出所发现的所遇磁盘(包括U盘),查看U盘所对应的编号(如#);

    3)选择磁盘,输入‘select disk #’;

    4)清除磁盘,输入‘clean’;

    5)创建主分区,输入‘create partition primary’;

    6)选择分区,输入‘select partition 1’;

  7)激活分区,输入‘active’;

    8)格式化,输入‘format fs=fat32 quick’。

  4.将win7系统的ISO文件解压到U盘上,可以通过ISO工具或者7zip程序进行,至此安装盘制作完成;

  5.设置bios,选择USB HDD启动,可以使用制作的U盘安装盘进行系统安装了。

Good luck!

网友:
顶一下,为什么我的win7出厂备份光盘有18.5G那么大啊

网友:
安装一个大白菜U盘工具,一键完成U盘启动盘,省去不少时间

网友:
WIN7嘛,用微软官方的软件,把ISO转换一下存到U盘上就搞定。

网友:
楼上都错了。
1下载win7原版镜像。
2解压到u盘根目录。
3电脑设置u盘启动
4搞定

网友:
到底是哪位高手说的对啊?????????????把小弟搞糊涂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都错了。
1下载win7原版镜像。
2解压到u盘根目录。
3电脑设置u盘启动
4搞定

直接弄起不来。
ntfs 优盘
bootsect.exe /nt60 f:
f是u盘符

bootsect在安装盘boot目录下,可能不能在u盘的boot目录下运行,需拷贝出来。
好处就是他仍然是个普通u盘,可以放其他东西。而且这个命令不破坏已有文件。移动硬盘可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都错了。
1下载win7原版镜像。
2解压到u盘根目录。
3电脑设置u盘启动
4搞定
这样肯定不能启动。

用UltraISO直接将镜像释放到u盘即可。

网友B:
另,重装Win7的话,没必要用u盘启动安装。

1、将ISO释放到任何一个盘符下的win7目录下。
2、重启,按F8选择修复计算机

3、有密码输密码、等待出现选择界面

4、选择命令提示符
5、切换到你释放ISO的目录(盘符与win7下可能不同,多试几次)
6、运行win7目录下的setup.exe
7、熟悉的win7安装界面出现

这种方法允许你格式化原来win7所在的分区,安装速度也非常快。我的本子15分钟就能装完。

网友(2013-05-07):
楼主有试过吗,

网友(2013-08-05):
引用 网友B:
另,重装Win7的话,没必要用u盘启动安装。

1、将ISO释放到任何一个盘符下的win7目录下。

好主意,mark

网友:
能给个镜像吗?

网友(2014-05-09):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pJGz1aj 密码: eml5
PE3.0 x86 x64 里面有.bat运行即可,按步骤经行。
可以安装按U盘(会被格式化) WIN7系统里面
我是安装在移动硬盘里了,给分了5个G的大小(其实是用630MB),做系统同时从USB启动,然后再移动硬盘的另一个盘符安装所需要的系统(ISO解压出来,或者买的盗版光碟拷贝出来,运行.EXE),在这个过程之前你还可以把C盘有用的资料先考到移动硬盘中,开不开机时很方便。然后重启,移动硬盘里存一些常用的软件,装机完成。
PE系统中有好多小工具很好用。

网友:
使用winpe五分钟安装系统

网友:
直接用软碟通软件做U盘装系统,后者U大师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