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51单片机时P1、P2、P3也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2-02-20):
我看手册上明明说的是作为IO口使用时P0需要外接上拉电阻,P1、P2、P3不需要外接上拉电阻。。

可是我们的产品上电路图里面却给所有的IO都外接了上拉电阻!!!

我说,没必要外接,而且全接上拉电阻会时PCB不太好布线!!!可领导说,人家都接的,接上稳定!!!

不知大家在产品上使用51单片机时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接上上拉电阻真得会使产品更稳定吗???

网友:
貌似是这么回事噢.无用的IO都上拉

网友:
作为io口时外接上拉电阻抗干扰能力会更强点

网友:
瞎扯吧,普通51的P0内部没有上拉,所以作为普通IO使用必须上拉,否则是高阻状态。其它引脚内部都有上拉的。

STC等改进的都是可选的,一般默认已经上拉。

如果51的普通单片机引脚是弱上拉情况下,如果想高电平驱动外部设备,比如NPN三极管,高电平点亮LED啥的,需要加强上拉,一般1K-4K7。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作为io口时外接上拉电阻抗干扰能力会更强点

和抗干扰无关,主要是驱动能力不行。

网友:
P1、P2、P3不需要外接上拉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要上拉,关键是内部有上拉了,外部就不需要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需要上拉电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侠说的和书上以及手册上说的都是这样,应该错不了!!!

那我还是把那几个上拉电阻删掉吧!!

网友:
作为输入口,加上拉电阻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作为输出口,加上拉可以提高带负载能力,唯一缺点就是增加了功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作为io口时外接上拉电阻抗干扰能力会更强点
和抗干扰无关,主要是驱动能力不行。

我说的是做io口时。

网友:
支持3楼的解释。普通8051的P0口作复用时可以不接上拉电阻,作通用IO口时,因为是OC电路所以需要加上拉电阻。其它的IO口都有内部上拉电阻,加上拉电阻可以加强驱动能力。

网友:
不用加,内部有,P0要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想请问大虾那个上下拉阻值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支持3楼的解释。普通8051的p0口作复用时可以不接上拉电阻,作通用io口时,因为是oc电路所以需要加上拉电阻。其它的io口都有内部上拉电阻,加上拉电阻可以加强驱动能力。

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接不接上拉电阻要得看情况了,一般51去驱动小电流的芯片或是对芯片的时序不是很严格的话P1 P2 P3口就可以不要的

网友:
P0口做i/o口需要加上上拉电阻,其他的i/o口都不需要加上拉电阻(自带电阻)

网友:
只用P0口需要加上拉   其他IO口只有驱动能力不足时才加.和稳定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作为输入口,加上拉电阻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作为输出口,加上拉可以提高带负载能力,唯一缺点就是增加了功耗

支持这种说法。51的上拉很弱的,应该在几十K,做为输入时比较容易受到干扰,比如你做按键时,可能用手碰下那个口都会有动作,所以加上拉后可以更稳定。

作为输出时就是提高带负载能力了。

网友:
加上上拉,驱动能力强点,因为整个芯片的IO驱动能力小于50ma

网友:
加上拉驱动能力强一些。

网友:
P0要上拉电阻,P1 P2 P3内部有上拉电阻

网友:
加上拉回复【20楼】lusson
回复 网友E:
作为输入口,加上拉电阻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作为输出口,加上拉可以提高带负载能力,唯一缺点就是增加了功耗
支持这种说法。51的上拉很弱的,应该在几十k,做为输入时比较容易受到干扰,比如你做按键时,可能用手碰下那个口都会有动作,所以加上拉后可以更稳定。
作为输出时就是提高带负载能力了。

支持这种说法。如果是悬空的,加上抗干扰,如果输出提供带负载能力...就是领导理解的“更稳定”。

网友(2013-08-09):
學習了學習力  P1P2P3口不需要上啦!

网友:
熬夜一天,终于明白了,51还是加上上拉电阻好点。
以前用的是32的单片机,内部上拉,省事。
这两天有一个小东西,用了STC的一个带AD的,如何设置也打不开内部上拉电阻,得了,板子上再焊电阻吧。
期待32的低价格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