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圆形磁铁压到塑料盒里

楼主(2012-02-20):
有种机器,能够将圆形磁铁压到塑料盒里,那种叫什么机器呢?圆形磁铁和塑料盒如下图:

楼主:
谢谢了,台钳要怎么压呢,我看下台钳的形状,好像不行吧?

网友:
一砖头就进去了。

楼主:
榔头肯定是不行的,手啤机好像都是压孔用的?如果要压那种圆形磁铁可以压吗?谢谢了!

网友:
小台钻也行。

楼主:
那个塑料盒本来就有孔的,不用钻孔,只要把那个圆形磁铁压到塑料盒内,不知道用什么工具比较好

网友:
红酒打塞器,照样子diy一个。

网友:
2楼正确答案:手啤机

网友:
一脚就进去了,呵呵。
开个玩笑……
我觉得还是台钳方便。要是有间隙的话可以抹点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