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付电压的AD是什么

楼主(2012-02-20):
如在avr中,有一信号如果是-100MV,得到的读数会是多少?(如果意外地出现一点负值)

网友:
具体看芯片,如果是tiny系列,支持双方向的差分通道,能正确读数。
如果是mega系列,可能读数是0。对差分通道来说也未必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