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步进电机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2-20):
两相四线步进电机,用l293dd驱动,输出ABCD分别接A,B,A~,B~,时序是ABCD时,电机逆时针旋转
按理说,DCBA时序时,电机就应该顺时针旋转了,结果我这个不行
怎么调也不能顺时针旋转
在时序ABCD时,我把插头反过来接,ABCD分别接B~,A~,B,A,这样就顺时针旋转了。。。
为什么改时序不行,只能不改时序反过来接?望各位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楼主:
后来考虑A和A~,B和B~分别为一组线圈,而AB正好是一组而CD是一组,所以又改成AB接A和A~,CD接B和B~
这样按照电机时序,通电顺序就成了ACBD正转,但是反过来DBCA,电机还是正转。。。旋转的已经很慢了,50ms一步
同样,插头反过来接,电机就反转了。。。

网友:
没用过这个片子,步进还是用带细分的吧,噪声小精度高。

网友:
顺序可以随便写,应该只有四种可能

网友:
反转换一个线圈就行,你两个线圈都换,还不是一样了?   调步进电机的时候,发现程序跟实际的方向不对,一般都是换一个线圈的两根线

楼主:
找到原因了,那片L293DD的片子坏了,换了一片就OK了。。。折腾1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