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种简单的数字滤波算法(C语言源程序)

楼主(2012-02-20):
假定从8位AD中读取数据(如果是更高位的AD可定义数据类型为int),子程序为get_ad();
1、限副滤波
/* A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value为有效值,new_value为当前采样值
滤波程序返回有效的实际值 */

#define A 1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if ( ( new_value - value > A ) || ( value - new_value > A )
        return value;
        return new_value;

}

2、中位值滤波法
/* N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排序采用冒泡法*/

#define N 11
char filter()
{
        char value_buf[N];
        char count,i,j,temp;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j=0;j<N-1;j++)
        {
                for (i=0;i<N-j;i++)
                {
                        if ( value_buf>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return value_buf[(N-1)/2];
}

3、算术平均滤波法
/*
*/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int sum = 0;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sum + = get_ad();
                delay();
        }
        return (char)(sum/N);
}

4、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
*/

#define N 12
char value_buf[N];
char i=0;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int sum=0;
        value_buf[i++] = get_ad();
        if ( i == N ) i = 0;
        for ( count=0;count<N,count++)
        sum = value_buf[count];
        return (char)(sum/N);
}

5、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
*/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i,j;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j=0;j<N-1;j++)
        {
                for (i=0;i<N-j;i++)
                {
                        if ( value_buf>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for(count=1;count<N-1;count++)
        sum += value[count];
        return (char)(sum/(N-2));
}

6、限幅平均滤波法
/*
*/
略 参考子程序1、3

7、一阶滞后滤波法
/* 为加快程序处理速度假定基数为100,a=0~100 */

#define a 5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return (100-a)*value + a*new_value;
}

8、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 coe数组为加权系数表,存在程序存储区。*/

#define N 12
char code coe[N] = {1,2,3,4,5,6,7,8,9,10,11,12};
char code sum_coe = 1+2+3+4+5+6+7+8+9+10+11+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count=0,count<N;count++)
        sum += value_buf[count]*coe[count];
        return (char)(sum/sum_coe);
}

9、消抖滤波法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0;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while (value !=new_value);
        {
                count++;
                if (count>=N) return new_value;
                delay();
                new_value = get_ad();
        }
        return value;
}

10、限幅消抖滤波法
/*
*/
略 参考子程序1、9

网友A(2012-04-23):
抄来的

单片机利用软件抗干扰的几种滤波方法:

1、限幅滤波法(又称程序判断滤波法)
    A、方法:
        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为A)
        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有效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无效,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
    B、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C、缺点
        无法抑制那种周期性的干扰
        平滑度差

2、中位值滤波法
    A、方法:
        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
        把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
        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B、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
        对温度、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C、缺点:
        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3、算术平均滤波法
    A、方法:
        连续取N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
        N值较大时:信号平滑度较高,但灵敏度较低
        N值较小时:信号平滑度较低,但灵敏度较高
        N值的选取:一般流量,N=12;压力:N=4
    B、优点:
        适用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
        这样信号的特点是有一个平均值,信号在某一数值范围附近上下波动
    C、缺点:
        对于测量速度较慢或要求数据计算速度较快的实时控制不适用
        比较浪费RAM

4、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A、方法:
        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
        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
        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
        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N值的选取:流量,N=12;压力:N=4;液面,N=4~12;温度,N=1~4
    B、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
        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C、缺点:
        灵敏度低
        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
        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
        比较浪费RAM

5、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
        连续采样N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
        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N值的选取:3~14
    B、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缺点:
        测量速度较慢,和算术平均滤波法一样
        比较浪费RAM

6、限幅平均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
        每次采样到的新数据先进行限幅处理,
        再送入队列进行递推平均滤波处理
    B、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缺点:
        比较浪费RAM

7、一阶滞后滤波法
    A、方法:
        取a=0~1
        本次滤波结果=(1-a)*本次采样值+a*上次滤波结果
    B、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
    C、缺点:
        相位滞后,灵敏度低
        滞后程度取决于a值大小
        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的1/2的干扰信号

8、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A、方法: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
        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取得越大。
        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B、优点:
        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
        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
    C、缺点:
        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
        不能迅速反应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滤波效果差

9、消抖滤波法
    A、方法:
        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
        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零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1,并判断计数器是否>=上限N(溢出)
            如果计数器溢出,则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并清计数器
    B、优点:
        对于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较好的滤波效果,
        可避免在临界值附近控制器的反复开/关跳动或显示器上数值抖动
    C、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如果在计数器溢出的那一次采样到的值恰好是干扰值,则会将干扰值当作有效值导
入系统

10、限幅消抖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消抖滤波法”
        先限幅,后消抖
    B、优点:
        继承了“限幅”和“消抖”的优点
        改进了“消抖滤波法”中的某些缺陷,避免将干扰值导入系统
    C、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网友:
这种基础知识好啊。

网友:
楼主的滑动滤波法不对,应该是:
#define N 12
char value_buf[N];
char i=0;
int sum=0;
char filter()
{
  char Temp_Value;

  Temp_Value = get_ad();
  sum += value_buf[i] - Temp_Value;
  value_buf[i++] = Temp_Value;
  if ( i == N ) i = 0;
  return (char)(sum/N);
}//注意 value_buf全部初始化为第一次采集的值!!

网友(2012-07-11):
仔细研究下

网友:
写得太好了!

网友:
基本的东西,我几乎都是混合用的。

网友:
收了~~谢谢~~学习一下·

网友:
记号,等要用ADC的时候学习

网友(2012-08-12):
做个记号

网友(2012-12-21):
先复制,留在之后测试!

网友:
很好,正 好用到,顶。

网友(2013-03-06):
挺好的 积累下

网友:
还可以论坛需要这样基础的东西

网友:
都是8位计算呀?

网友:
采样值要是10位的怎么弄呢?

网友:
很好很好,正要搞一搞滤波算法呢,楼主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抄来的

单片机利用软件抗干扰的几种滤波方法:

谢谢楼主啊,很好的资料

网友:
最好再来个汇编板的

网友:
简单,实用的基础知识啊,好

网友(2013-09-26):
不错,留个记号,备用

网友:
mark,下次用到来拿。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抄来的

单片机利用软件抗干扰的几种滤波方法:

写的非常好 非常有效

网友(2014-03-28):
不错,对于没有算法经验的人讲解很详细实用

网友:
很好,正是我要找的资料!

网友:
謝謝 分享!!10种简单的数字滤波算法(C语言源程序)

网友:
根据需要做权衡

网友B:
呵呵,中位值滤波,为什么要排序?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中位值无非就是去掉最大最小值而已,排序太麻烦了。贴上我自己的做法,给大家参考
//
//------------------------------
//
//  ÖÐλֵÂ˲¨
//
//------------------------------
//
u16 GetTheMiddleValue(u16 *Pointer,u8 Length)
{
    u8 i;
    u32 temp32 = 0;

    u16 MaxVal = 0x0000;
    u16 MinVal = 0xffff;

    if ( Length>2 )
    {
        for ( i=0;i<Length;i++ )
        {
            if ( Pointer[i]> MaxVal)
            {
                MaxVal = Pointer[i];
            }
            if ( Pointer[i]<MinVal )
            {
                MinVal = Pointer[i];
            }
            temp32 += Pointer[i];
        }
        temp32 = (temp32-MaxVal-MinVal)/(Length-2);
    }
    else
    {
        for ( i=0;i<Length;i++ )
        {
            temp32 += Pointer[i];
        }
        temp32 = temp32/Length;
    }

    return (u16)temp32;
}

网友:
好的,学习了,谢谢楼主,收藏了

网友:
继续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中位值滤波,为什么要排序?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中位值无非就是去掉最大最小值而已,排序太麻烦了 ...

+1  我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2014-05-11):
这么好的东西  留着

网友(2014-07-12):
学习了,不过挺基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中位值滤波,为什么要排序?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中位值无非就是去掉最大最小值而已,排序太麻烦了 ...

没怎么看懂啊!

网友:
大家知道一阶滞后滤波常用在什么地方吗?

网友(2014-08-13):
挺详细的,学习了。

网友:
mark,字数补丁!

网友(2014-11-01):
引用 网友A:
抄来的

单片机利用软件抗干扰的几种滤波方法:

Mark for after days to read

网友:
10种简单的数字滤波算法(C语言源程序),学习了!mark

网友(2014-12-17):
必须顶起来的说。。。。

网友:
实践出真知,不同项目用过不少不同的滤波算法,稳定能用就好,有这些理解指导更好了 谢谢分享

网友:
代码需要优化一下

网友:
没有用过,还是要顶一下。需加强这方面知识

网友:
一阶滞后滤波法

之前做一个东西显示电量的时候用过这种方式,终于知道这种滤波的名字了

网友(2015-01-20):
真是好资料,学习到了很多,顶

网友:
很实用,学习了,

网友:
说的挺好的。。 要是有fir 这么简单的教程就好了

网友:
记号 备用

网友:
我之前用的是平均值滤波,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2015-07-11):
我需要学习卡尔曼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中位值滤波,为什么要排序?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了。中位值无非就是去掉最大最小值而已,排序太麻烦了 ...

事实上 就算是你这个做法还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

单片机本身资源就有限,而且很多情况下要求实时
如果按教科书的算法去做 那就该吃药了

网友(2015-08-10):
贴一个我的代码给大家

电路有市电 过零点检测
每次过零 启动150us的 TIMER1_ISR 中断 在3750 us开始,每隔150us采集一次市电的 ADC 以检测用的市电是110v还是220V 同时检测一个0.1R的ADC ,市电的 ADC *16 /0.R的ADC 连续采样10次 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

void TIMER1_ISR (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150us
    //GPIO2 ^= BIT3;//GPIO19
    //GPIO0 ^= BIT2;
    //++electrical_level_timer;//t2_count2
    switch(++electrical_level_timer)
    {
        case 1:
            TRIAC_OFF;  //bidirectional triode thyristor
            break;

        case 24: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max = 0x0000;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min = 0xFFFF;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sum = 0x0000;
            break;

        case 25://150*25=3750
        case 26://150*26=3900
        case 27://150*27=4050
        case 28://150*28=4200
        case 29://150*29=4350
        case 30://150*30=4500
        case 31://150*31=4650
        case 32://150*32=4800
        case 33://150*33=4950
            electric_supply_voltage_adc = ADC1_GetConversionValue(2);//adc 220v or 110v
            electric_supply_voltage_adc = (electric_supply_voltage_adc << 4);
            electric_0p1R_adc = ADC1_GetConversionValue(0);//0.1R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 = (electric_supply_voltage_adc) / electric_0p1R_adc;

            if(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max <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
            {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max =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
            }
            else if(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min >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
            {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min =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
            }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sum +=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
#if 0
            Debug_UartSendByte(0x55);
            Debug_UartSendByte(electric_supply_voltage_adc >> 8);
            Debug_UartSendByte((u8_t)electric_supply_voltage_adc);

            Debug_UartSendByte(0x56);
            Debug_UartSendByte(electric_0p1R_adc >> 8);
            Debug_UartSendByte((u8_t)electric_0p1R_adc);
#endif
            Debug_UartSendByte(0x5A);
            Debug_UartSendByte(electric_supply_0p1R_adc >> 8);
            Debug_UartSendByte((u8_t)electric_supply_0p1R_adc);

            Debug_UartSendByte(0xA5);
            Debug_UartSendByte(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sum >> 8);
            Debug_UartSendByte((u8_t)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sum);
            break;

        case 34://150*34=5100us
            electric_supply_voltage_adc = ADC1_GetConversionValue(2);//adc 220v or 110v
            electric_supply_voltage_adc = (electric_supply_voltage_adc << 4);
            electric_0p1R_adc = ADC1_GetConversionValue(0);//0.1R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 = (electric_supply_voltage_adc) / electric_0p1R_adc;

            if(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max <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
            {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sum -=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min;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max =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
            }
            else if(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min >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
            {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sum -=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max;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min =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
            }
            else
            {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sum -=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min;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sum -=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max;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sum += electric_supply_0p1R_adc;
            }

            //3.3ms
                TF1 = 0;
            TR1 = 0;        //disable T1
            ET1 = 0;
            Debug_UartSendByte(0x5A);
            Debug_UartSendByte(electric_supply_0p1R_adc >> 8);
            Debug_UartSendByte((u8_t)electric_supply_0p1R_adc);

            Debug_UartSendByte(0xA5);
            Debug_UartSendByte(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sum >> 8);
            Debug_UartSendByte((u8_t)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sum);

             Debug_UartSendByte(0x8A);
            Debug_UartSendByte(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min >> 8);
            Debug_UartSendByte((u8_t)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min);
             Debug_UartSendByte(0x9A);
            Debug_UartSendByte(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max >> 8);
            Debug_UartSendByte((u8_t)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max);
            Debug_UartSendByte(0xAA);
            Debug_UartSendByte(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sum >> 8);
            Debug_UartSendByte((u8_t)electric_supply_0p1R_adc_sum);

            electrical_level_timer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2015-09-23):
收藏了,慢慢消化

网友:
好东西,学些一下。

网友(2015-10-28):
数字滤波很有用的,马克一下,谢谢

网友(2016-02-26):
MARK  C语言滤波

网友:
这个确实经典

网友(2016-04-29):
mark一下  以后说不定有用

网友(2017-01-09):
做个记号,明天电脑上再仔细看

网友:
这个是在‘程序匠人"写的一本书里看到多,网上也到处都是。

网友:
不错的资料,多谢分享

网友(2017-02-24):
中位值平均滤波法运算中有一处问题:

/********************************************
说明:采一组队列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
优点:融合了两种滤波的优点。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
除有其引起的采样值偏差。对周期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平滑度高,适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缺点:测量速度慢
*********************************************/

#define N 12

uchar filter()

{
unsigned char i,j,k,l;
unsigned char temp,sum=0,value;
unsigned char value_buf[N],;

for(i=0;i<N;i++)
{
value_buf = get_ad();
delay();
}
//采样值从小到大排列(冒泡法)
for(j=0;j<N-1;j++)
{
for(i=0;i<N-j;i++)
应该改成for(i=0;i<(N-1-j);i++)
{
if(value_buf>value_buf[i+1])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for(i=1;i<N-1;i++)
sum += value_buf;

value = sum/(N-2);
return(value);
}

网友:
收藏备用,数字滤波

网友:
如此强大,可惜我看不懂@

网友:
有2种方法用过了

网友(2017-03-31):
mark下,需要实践测试验证下

网友(2017-12-06):
122楼的代码写的真好.顶!

网友(2020-12-14):
实用,作个记号

网友(2021-11-29):
谢谢各位分享,正需要。现在学习51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