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存储与传输BT656格式视频信号的可行性分析

楼主(2012-02-21):
打算做一个低成本的拍照的设备,把模拟摄像头出来的信号通过转化芯片改为BT656格式的信号

再由STM32把BT656的信号存到SD卡中,

需要的时间再把SD的信号还原为BT656的格式发给相应的视频驱动板

目前不确认的问题是

1. 一个BT656格式的帧信号,按我找的资料说好像是27M,这样的话,我不压缩,直接存到SD卡中,这样的话,STM32会不会工作得了。

2. 从SD卡读出的信号如果我要通过BT656格式转发给其它的设备,这样的话,从读出的信号到转发时,如果按两个都是27M算,最低要54M的速度,看样子
是不可能了

3. 是不是STM32这种内核的32位机不适合做视频处理呢

4. BT656格式的信号,如果我自发一次,后面没有再发的话,视频就会没有了,也就是说,如果我需要传一帧图像的话,为了能显示,我需要不停一直刷帧信息吗

5.大家有没有低成本或更好的方案介绍一下

网友:
唯一的一个问题:STM32和SD卡的速度可以做到27M字节每秒吗?

网友:
STM32F4有camera接口哦~!

网友:
没弄明白楼主想要干什么。

网友:
一个BT656格式的帧信号,按我找的资料说好像是27M

啥意思?

刷新? 这个STM32做起来,可就不合适了!

网友:
可以参考本坛那个做STM32相机的网友wangguanfu的设计。买他一个相机吧。

楼主:
我说的是楼宇对讲用的,一个摄像头挂在门外,一个在室内是TFT显示和对讲,现在的一般的要求,室内的TFT都要3.5寸以上的数字屏

并且要有拍摄门口机图像功能,

看样子,用STM32是搞不定了,不同哪位有没有

简单可行的拍照方案

网友:
保存照片OK,保存视频我看就罢啦

网友A:
远距离:模拟摄象头(CVBS信号)-->CVBS转YUV422-->STM32F207(407) DCIM。。。。。。
近距离:CMOS数字图象传感器-->STM32F207(407) DCIM。。。。。。
不过 按现在STM32F207(407)的价格 做开发板卖卖可以, LZ这个应用做真正的产品那成本太高了
要是只实现TFT显示摄象头过来的图象就好(不用保存图片),那找个1RMB的OTP MCU加点简单外围电路就搞定

网友(2013-07-14):
引用 网友A:
远距离:模拟摄象头(CVBS信号)-->CVBS转YUV422-->STM32F207(407) DCIM。。。。。。
近距离:CMOS数字图 ...

wang兄,模拟摄象头(CVBS信号)-->CVBS转YUV422-->STM32F207(407) DCIM,我用的是5150转换的给stm32 的dcmi接口,你那有这个方案的摄像头和515 0模块吗?多少钱!在淘宝上买的5150都是配套610的,研究了两个月了,还是没有配置出来,求助!

网友(2019-01-16):
5150输出的是bt656格式8bit复合信号,怎么能转换成8BIT RGB565数据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