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程序下载调试

楼主(2012-02-21):
“春风电源”程序下载采用了SWD接口,貌似只能用U-Link调试,因为J-Link最简接口一定要包含NRST引脚!无奈选择Flash Loader Demo用ISP方式直接下载(用USB转串口),但是按照规定设置,却始终连接不上?求问原因

楼主:
回复 楼主:

ISP设置

楼主:
回复 楼主:

已检查过 boot0=1,boot1=0,为何还是有误?

网友:
我就是用的J-LINK V8版使用SWD下载的,接线方式:2脚VCC,3脚接GND,7脚接DIO,9脚CLK(脚号为J-LINK的输出排线管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J-Link貌似只能用“Load”下载吧?不能进行细节调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
先连接好,上电顺序最好是,先给主板上电,再给J-LINK上电,再MDK里连接设备,这样一般都可以连接上,不过速率最好设置成自动(50KHZ)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