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2.3调试经验分享(判断多组输入同名端)

楼主(2012-02-21):
看原理图和PCB图,上电后(不要动按键)是无输出的,这时所有继电器都是常态,也就是:2B、4B、8B、16B四个端子是通的,用万用表交流压档“50V以上”先测得2A、2B,4A、4B,8A、8B,16A、16B间的电压,记录下来,然后再测量2A与4A间,4A与8A间,8A与16A间的电压,如果同名端没错的话,应当是2点几伏,4点几伏,8点几伏,如果哪两组电压不在这个范围见下表关系,假设:2A2B电压为2V,4A4B电压为4V,8A8B电压为8V,16A16B电压为16V。

1.2A4A电压为6V,4A8A电压为4V,8A16A电压为8V说明2A2B同名端反了,线应对调;
2.2A4A电压为2V,4A8A电压为12V,8A16A电压为24V,说明8A8B的同名端反了,将8A8B线对调;
3.2A4A电压为6V,4A8A电压为4V,8A16A电压为24V,说明2A2B同名端反了,16A16B的同名端反了,都应对调;
4.2A4A电压为2V,4A8A电压为12V,8A16A电礉为8V,说明8A8B同名端反了,16A16B同名端也反了,都应对调。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cooleaf  泥瓦匠大哥,“变压器用两两串联测电压值增减法”已修正——发现4V、8V同名端均反接。问题是:修改前后,发现最大输出电压均只有17.6V左右,很不解? 难道只有半波整流?

楼主:
最大输出只有17.6V的话,说明只有14V有效输出,其余的可能存在两组同名端反接的现象,按照我上面的电压测量法,静态时把相邻两组的测量出来一看就知道是哪两组同名端反了。

我的变压器就是2V和8V 同名端都反了。

估计你的8V绕组同名端反了,这样:2V+4V +16V -8V =14V

按楼主位的测试方法肯定能找到原因。

1.2A4A电压为6V,4A8A电压为4V,8A16A电压为8V说明2A2B同名端反了,线应对调;这时最大输出只有28V左右
2.2A4A电压为2V,4A8A电压为12V,8A16A电压为24V,说明8A8B的同名端反了,将8A8B线对调;这时最大输出只有17V左右
3.2A4A电压为6V,4A8A电压为4V,8A16A电压为24V,说明2A2B同名端反了,16A16B的同名端反了,都应对调;这时最大输出只有14V左右
4.2A4A电压为2V,4A8A电压为12V,8A16A电礉为8V,说明8A8B同名端反了,16A16B同名端也反了,都应对调。最大输出只有20V左右

最大输出不一定准确,相差不会超过2V,可以依照这样去看一下。

网友:
看来楼主也是吃过亏的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变压器输出已经调整过,确实4V、8V同名端都反了(或者也可以理解2V、16V同名端是反的)。现在的问题是调整后,最大输出仍只有17.8V。按另一个网友建议:可能是某路继电器虚焊。经过旋转编码开关,可测试4路继电器/达林顿管均正常,只是控制时序有问题:旋钮旋到最大,中间两路继电器没有正常打开?求解啊?

楼主:
我的建议是:
1.确认焊接无误(不插四组功率电源的端子,只接系统的4V和14V电源端子,继电器动作和顺序均正常);

【旋转编码器顺时针调整时,继电器动作顺序:JL1开,JL1关JL2开,JL2关JL3开,JL3关JL4开,JL4开JL1开,JL4开JL2开,JL4开JL3开,JL4开JL3开JL1开,JL4开JL3开JL3开,JL4开Jl3开Jl2开Jl1开】

2.确定输出的四组电压同名端正确(必须的);
3.做了校准设置;

以上均正常的话,没理由不正常。

网友:
我判断同名端的方法:

变压器什么也不接,

3个老虎夹直接夹住,变压器出来8条线,一路串过去

夹子夹住 2+4 4+8 8+16
然后用表一路量过去,发现哪里不是增加是减少了,就反过来,最后应该是30多点点

注意输出不要短路了

网友(2012-08-25):
楼上的方法比较简单,也好操作,不会损坏什么东西

网友:
记下了 很实用的办法 谢谢LZ了

网友(2012-10-17):
判断同名端又学到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