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最近对独立式运动控制器很感兴趣,请懂行的朋友粗略介绍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2012-02-21):
想用于伺服电机

不知道一般都分为几类,国际上比较知名的一二线品牌都有哪些,以及国内的山寨非山寨产品大概处于哪个档次,它们的稳定性扩展性如何,是不是易于二次开发等等

请大概说说就行,以便于有针对性地进行深入了解。有劳了,鞠躬

网友:
用过雷赛的4轴脱机控制器,价格和性能还凑合吧,。国外的用过翠欧的4轴脱机卡,性能还行,价格贵多了。上面2个都是用的都是类basic语言。如果是简单的控制场合,也可以考虑小型plc方案。

楼主:
谢谢楼上老兄。

雷赛的好像要3K+起,那么trio的贵多了是5k还是近万啊……这个价格还真难找。

至于控制器的性能优劣一般是以什么为判断标准?稳定性会不会有差别?

另外我打算用单片机来操作它,这种运动控制器是不是只要给它输入类似于标准G代码等简单数据就能工作了?还是有更复杂的通讯?

还请不吝赐教,呵呵

网友:
雷赛的到不了3000,trio的205这款如果是脉冲输出,6 7000也有人卖,如果是模拟量输出还得加一些。国产其他品牌还有 固高,乐创 等,国外的有pmac等。以雷赛的卡为例,上位机可通过modbus rtu与卡通讯,可读写几k个地址。

楼主:
再次感谢,呵呵

现在打算先弄一个玩玩,已经买了arm开发板,希望使用带以太网口的独立运动控制器,也就是类似雷赛4轴这种。有没有更低价位的选择?烦请推荐一款吧,毕竟是试验性质,不想投入太多。

淘宝上找到一些非常便宜的运动控制器,但可惜没有以太网口,或者干脆不支持伺服电机。这类产品还不像A版维宏卡那样普及啊好像。

网友:
要不就用314芯片搭吧,有些控制卡用的就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