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1000W以内的电器,是用继电器还是用可控硅好?

楼主(2012-02-21):
单片机控制1000W以内的电器,是用继电器还是用可控硅好?
请帮我看看,下边的电路可行吗?

网友:
以前控制一些电磁阀压缩机水泵什么的用继电器+交流接触器。可控硅没用过。
图中光耦的限流电阻1K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继电器不漏电、便宜,用的多。还可以不用隔离。

网友:
2个LED环路上用1K电阻压降大了点..
图3基极5K大了点..1K以内可以了

最好控制端加上上下拉之类的 复位时候不会误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网友:
1000W  可控硅可以烧水了

网友:
继电器也不能选普通的继电器  很容易粘触点

网友:
如果动作频繁用可控硅,否测用接触器

网友:
如果要防爆,也只能用可控硅

网友:
没法定的话从成本考虑吧,达到这个等级的继电器跟可控硅价格是不一样的吧,什么东西到了钱的份上就不好办了。

网友:
1000W用12A的可控硅,价格差不多了,但是需要散热器,成本就大了,还有如果是感性负载还是建议用继电器吧。
用10A的继电器,牌子好点的,应该可以的。

网友:
1楼正解

网友:
推荐用继电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10000W如果供电是220V电流是45.5A,供电是380V电流是26.3A!你怎么推荐用10A的继电器?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兄台看错了 1KW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主写的是1kW......

网友:
回复 网友F:
如果动作频繁用可控硅,否测用接触器

同意7楼看法,动作太频繁的话用继电器很容易烧掉。不太频繁用继电器比可控硅可靠。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10000w如果供电是220v电流是45.5a,供电是380v电流是26.3a!你怎么推荐用10a的继电器?

哈哈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这么大的功率,继电器不会起弧么?还有点蚀。

网友:
用固态把

网友:
纯电阻性的负载可以考虑scr
别的负载还是建议用继电器为好

网友:
图3中如果VCC 大于MCU的工作电压则系统可能会不能正常工作!(电压差越大问题越严重)

网友:
家里装了个自动抽水装置,抽水的马达1500W,我是直接用12V35A的继电器控制,用2年多了没问题。

网友:
通常还是选继电器多

网友(2012-04-02):
学习了,我要控制水泵

网友:
1000W用12A的可控硅,价格差不多了,但是需要散热器,成本就大了,还有如果是感性负载还是建议用继电器吧。
用10A的继电器,牌子好点的,应该可以的。

-----------------------------------------------------------------------------------------------------------------------------------------------------------
12A的可控硅(BT138)加散热器也载不了1000W的负载;
------------------------------------------------------------------------------
用10A的继电器,牌子好点的,应该可以的。
------------------------------------------------------------
赞成

网友:
继电器
可控硅不稳定,而且易受供电干扰

网友:
直接用固态继电器不行吗?又有过零检测,安全有方便,而且固态继电器里面就是双向可控硅,不会有火花产生

网友:
看应用场合吧,不好一下说死。
-----------我是分割线--------------
个人理解:动作频繁的用可控硅,动作间隔时间长的用继电器。防爆的场合用可控硅好些。1KW的可控硅应该是模块性质的了。

网友:
看负载类型:阻性还是感性。。。

网友:
肯定用可控硅可靠些,安全。。。

网友:
可控硅应用设计上需要多做些实验.我偷懒时,用继电器(进口的).压成本时,用可控硅设计.

网友:
这个东西看着好像很简单,都是干扰问题可能会把你搞疯的。

网友:
推荐继电器啊,不频繁开关的话耐用性也好,稳定性也好

网友:
用可控硅控制交流接触器,保险又安全!

网友:
有钱的话,就用固态继电器吧,虽然这货归根结底还是可控硅或者VMOS,但毕竟是可靠的成品

前段时间手头项目 2kW 的加热管用的就是固态继电器,有PID+PWM动态调整功率的

网友:
交流接触器怎么样,再加个灭弧器,功率可以很大的

网友:
如何决定采用机械式的一定要用接触器,继电器很容易坏的,我以前控制3A的电流用的10A的接触器各种好的牌子都用过,寿命很短几个月就坏了,用了接触器到现在一年多了也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