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lcdmk送的LCD12864。顺手用AT89s52做了个小游戏(原理图+程序)

楼主(2012-02-21):
再次感谢lcdmk的屏。这几些天无聊就做了个小游戏。这个游戏是我用的第一部手机上的一个飞机游戏。只是做的过程中被我身上的静电弄挂了两个屏。哭.....
游戏原理:就是一个按键控制飞机的上下(按住不放飞机就一直上升,放开不按就一直下降,拼命点击就可以保持一定的高度),躲避前面的障碍物,尽可能飞得最远就是。
说明:飞机只能上下飞,不能左右飞,障碍物是由右往左动。障碍物分成三部分,上,下,中障碍物。

图片:

以下是源程序。
屏的驱动程序是用坛子上改的。其他的都是我一个一个敲进去的。
程序还没最终完成。未完成的部分是障碍物的随机效果,运气不好可能飞机根本无法飞过去!不想弄了,等有心情再弄了。不过现在还是可以玩的。
用了106个字节的RAM,5322字节ROM。对51来说还撑得住。

程序没注释...

加上原理图。晶振用了50MHz的有源晶振,从X1输入就可以。刷屏时间实测30~31ms,所以看起来一点都不闪,很流畅。

修改原因:加代码和原理图

网友:
楼主厉害,能自己开发游戏了。

网友:
cool!游戏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ol!游戏程序

正在画板,换了个单片机,搞成了PSP形状,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弄好。回来再加上一个外壳,就是一个山寨版的游戏机了。。。

网友:
不错!可以增加点难度:越往后障碍物掉落的速度越快。增加按钮,飞机可以上下左右飞。

网友:
我的天,跑50M。。。

网友:
这个屏这么容易挂么?
有什么注意事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错!可以增加点难度:越往后障碍物掉落的速度越快。增加按钮,飞机可以上下左右飞。

障碍物不是掉下来的。是从右往左运动的。越往后中间的宽度越窄。回复【12楼】puff

这个屏这么容易挂么?
有什么注意事项?

这屏很奇怪,我坐在靠近屏的椅子上,如果突然起来的话,屏就会完全没显示,但单片机一样在运行。怀疑是屏的复位脚在屏的里面就悬空了。

另外个很奇怪的问题:一样的程序,只是晶振不一样。40MHz的好像整个程序跑得更快一些。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强大啊!mark

网友:
好高级啊

网友:
记号,以前高中时喜欢在电子辞典上玩

网友:
静电弄挂了两个屏?直接废了啊?

是不是每次都要摸摸暖气片  水龙头的 放掉静电?

网友:
貌似在40兆下更快是因为后面50兆的已经工作在基频了吧?

网友:
50M的51我还是得膜拜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貌似在40兆下更快是因为后面50兆的已经工作在基频了吧?

刚刚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原来那个40MHz的晶振没焊好,输出了66.6MHz的频率出来了。。。所以比50MHz的明显快了。也说明AT89s52超频到66.6MHz还是可以运行的,稳定性就不知道了。

网友:
挺有意思的 谢谢

网友:
这个顶一下

网友:
mark,想问下随机数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mark,想问下随机数是怎么产生的?

需要的时候就读定时器的高低位,然后随便搞一下就是了。测试过,每次开机也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2-04-06):
超频66MHz??强啊…

网友:
很不错哦
进来学习了

网友:
11.0592Mhz下,stc89用12T慢得像蜗牛,,改6T也没改善多少,,后来换1T的mpc82g516,勉强可以玩了,

奇怪的是第一次出障碍物全部都是乱码,只有到第三次才基本正常,检查增加清屏程序delay,也没有改善,,,

楼主做的程序很不错哦!

网友:
不错!最近都没看到 lcdmk 出现了

网友:
程序做的不错,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cool !

哈哈!谢谢阿莫!第一次拿了个cool!完全没预兆呀!也没提示,只是偶然看到了。。。。

网友:
静电还能弄挂屏,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我十多块屏就一块是电源接反烧的,其它的都没坏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耶,LZ也太强大了哈,这种程序都会。

网友:
挺不错啊,有时间试试

网友(2012-05-30):
适合新手比较 支持

网友(2012-09-0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错!可以增加点难度:越往后障碍物掉落的速度越快。增加按钮,飞机可以上下左右飞 ...

50M单片机消受不起吧 实在要速度可以换STC 1T核的51

网友:
膜拜50M的51 不知道stc的89c52能不能超到50m

网友:
强悍的人才不需要解释

网友:
50mhz   够狠我还在考虑我这个33.8M的能不能用呢  看来没关系啊

网友(2013-04-07):
标记,LCD12864,游戏机,飞机

网友:
不错,自己做来练手还可以

网友:
做一个静电保护装置比较好

网友:
我的12864没有片选

网友(2013-12-24):
小时候玩过的游戏,lz好棒!

网友:
楼主霸气啊,ti官方430的开发板上有个类似的游戏,一直搞不明白,借楼主这个研究一下吧。

网友:
remark 小飞机

网友:
mark,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