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电灯开关+遥控开关,并存解决方法

楼主(2012-02-21):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
如何在原有电灯(日关灯、节能灯==)开关的基础上,添加一个遥控开关上去并不影响其作用。最好允许开关影响遥控开关的状态(比如遥控开关是开启状态,可以通过原来的开关进行关闭)。
谢谢。

网友:
直接用智能开关代替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智能开关=定时开关?

网友:
单火线,触摸的,带无线控制的大把。

网友:
类似这样http://www.omelife.com/product/show.asp?id=1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我看了你发给我的链接。那个智能开关,要配套对应的控制器吧。
我主要是想知道开关和遥控开关并存方式的方法、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我看了你发给我的链接。那个智能开关,要配套对应的控制器吧。
我主要是想知道开关和遥控开关并存方式的方法、原理。

楼梯灯开关的接法。好像叫双联开关。就是每个灯可以单独控制灯的亮灭。

网友:
在“原有开关”上添加是无法实现互动的,直接弄个“带手动开关的单火遥控开关”代替“原有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恩。《楼梯灯开关的接法 》之前就没想到,初中的时候就学过。呵呵。。。
现在想到一种方法:把普通开关当做带锁按键链接遥控开关的I/O口。不知可行不?试试 后头再和大家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普通开关当做带锁按键链接遥控开关的I/O口”这样当然可以,也就相当于“带手动开关的单火遥控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带手动开关的单火遥控开关 原理不清楚,猜测是单火线遥控开关和负载(灯)串联,时刻有电流流过的吧。
能简单介绍下吗?谢谢

网友:
不错,单火线遥控开关和负载(灯)串联,时刻有电流流过,
有几十微安的电流,但一些敏感的节能灯在晚上仍可能会有微弱的闪光,
论坛里讨论单火取电的帖子,你可以搜搜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