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x8全彩LED点阵怎么驱动?

楼主(2012-02-21):
刚刚淘了两片8X8全彩LED点阵,如下图,本来想用来做个时钟的,可是不知道怎么驱动全彩色,以前做过单色的led点阵,基本上不考虑灰度,要显示全彩色,就麻烦了,怎么弄那么多灰度。请教做过全彩led的同学。

网友:
哪里淘的啊,一直想搞几个玩玩,找不到。

楼主:
淘宝里找,关键词:全彩LED 有点小贵。35元/片

网友:
35 可以买块TFT了啊

这个东西俺觉得还是要用 PWM来控制RGB三色灯的亮度,然后组合起来成一种颜色,其他的就跟单色的点阵屏一样了,扫描

网友:
有专门的驱动芯片,内置pwm,话说全彩显示屏显示很占时序一般的处理器搞不定,建议用FPGA,我知道的驱动芯片不方便透露。可以自己查查应该能找到。

楼主:
驱动芯片还不方便透露?核心技术不在芯片的型号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些东西本来没有什么,关键是有规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wkonglingyun wkonglingyun
这块点阵是共阳的,那要是想pwm控制的恒流驱动,只能在阴极控制,比如9脚,可是要是同一列上亮个数不同的点,亮度怎么解决?

网友:
点阵分为静态扫描和动态扫描
在同一列上亮个数不同的点,以及点的亮度控制是利用扫描的思想。
比如(并不一定是这样)总共有16行,每行80个点--可以一个毫秒扫一行,在第一毫秒亮第一行,并且在这1毫秒内分别用PWM调节这一行上点的亮度,以此类推。
总共十六行需要16个毫秒,这样一秒钟可以扫60次多点。虽然思想是一行行亮的,但是由于扫描的频率快人眼分辨不出来闪烁。
显示器的原理就是这样的。
不过要是不用专门的芯片做起来有点复杂。有些公司为了改变亮度是用MBI5026通过外部PWM实现的。这样控制起来比较复杂。
有些专门做全彩屏的芯片内部就已经集成了PWM只需要送一个固定的高频方波(8MHz)就行了;
说的有点乱……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只用过单色的点阵了,全彩的还没有用过

网友:
静态显示的话,你需要64个RGB3通道的驱动芯片实现256级灰度控制,这种芯片大约需要一块多一片,就要64快

网友:
没看你的结构图,你这得动态现实,需要8个驱动芯片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自己搭分离电路是这样的。所以有些芯片是集成的……

网友:
用CPLD驱动过彩色LED,128*64的,做的时候确实觉得单片机有点不合适,计算太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强大,不知道什么芯片可以胜任。

网友:
这个8*8的用单片机还是好搞的,只不过要8*3=24路PWM,好有个问题是如果对颜色要求高的话,这个三原色亮度比例还是要调的

网友:
用三极管和MOS构成PWM可控的RGB总线,把点阵里每个LED的每个颜色都挂在总线上
行扫描用74HC138

这种驱动比较方便,芯片使用量小,但是要求你的单片机有PWM模块,并且速度比较快,最好用PIC的16位单片机或者STM32

楼主:
回复 网友C:

照你说的意思是:每一列的亮度是一样的,不是每个点的亮度单独可可控?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