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动态加载 app

楼主(2012-02-21):
请问: 有Mmu 的arm 上的 app 可以运行在相同的地址空间 ,那么没有mmu的 arm上 要想运行多个app ,该如何处理 ?那位有相关的经验或者demo,能不能放出来学习学习? 谢谢了

楼主:
有没有大牛 能带领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啊

网友:
"相同的地址空间"是内核虚拟出来的,没有mmu的比如arm7你要是裸奔就只能像单片机一样跑咯

楼主:
我的意思 是从SD卡 一些存储介质 动态加载app

网友:
动态加载,你自己做个管理机制,在没有MMU或者OS的情况下,编译APP时指定RO RWZI的地址,然后生成BIN文件,用SD或者串口下载,加载代码到内存上,PC指向APP入口就OK了,一般这样做最好是加OS,不加OS不太好管控多进程

网友: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OS,支持动态加载,可以私下联系

楼主:
楼上的怎么联系您?

楼主:
我的企鹅120295276

网友:
请楼主参考RT-Thread的模块实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