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经过AD后是什么波形?矩形波?为什么?

楼主(2012-02-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AD是什么。。。

网友:
方波 经过AD后信号就转化成电脑能识别的信号了

网友:
先搞明白ADC是什么

网友:
假设楼主所说的正弦波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经过AD(8位)后,得到数值是从0到0XFF之间来回变化的一组数字,在1/4T和3/4T的值分别是0XFF和OXFF,而在0,1/2T,T处都是0X7F。
这样解释能明白?

网友:
离散数字量

网友:
AD后  出来的是波形么?
按我理解的楼主的意思  正弦波经过AD以后,依然是正弦波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搞笑,正弦波经过ADC之后应该还是正弦波,ADC的输出是对应的采样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被采样了。

网友:
无限的模拟量 被有限次按时间量化

网友:
模拟信号经过ADC后,变成一个一个的点。点的密度跟ADC速度有关,速度越快,点越密集。各个点的数值跟ADC的精度(就是ADC的位数)有关,也跟ADC中参照标准电压有关。这些点应该在原模拟信号的上下,但很少能与模拟信号重叠(当然,这仅是指画图,因为严格意义上,两者是没有可比性的)。这是因为模拟信号是连续无限的,而数字信号是有限的。通俗点的比方就是,数字量是楼梯样,一级一级的(比如1,2,3),而模拟量连续的,有可能落在每个楼梯之间的任何位置(可能有1.1,1.000001等)。把数字信号用线连接起来,图形非常接近原来的模拟量的波形,但不完全一样。因此,逆向的DAC需要加滤波来重现模拟信号

网友:
楼主明显是被教科书误导了

网友:
逆向后不太可能和原来的一样,只是采样频率和精度提高后尽量接近原来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