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加速度计采集的值会阶梯跳跃?

楼主(2012-02-21):
为什么加速度计采集的值会阶梯跳跃?我用的是模拟IIC的代码 我的代码有问题?我试了一下别人的代码不是这样 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吗?谢谢了

网友:
这个应该和你读取数据的频率有关

网友:
可能和采样精度有关。看看数据手册中最小分辨率是多少?
再就是接线不可靠可能会有干扰,比如说用杜邦线插不牢时。良好的焊接可以避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采集函数单独做一个子函数调用就会出现阶梯 直接放进主函数里就不是阶梯 这个我很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