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位机编写, 求参考代码!

楼主(2012-02-21):
图像的数据已传到串口1 (原文件名:bbb.jpg)

因生产的需要,需要编写如图所示的上位机!

平台: BCB

本人是新手,没有编写过上位机程序! 很摸不着头脑,怎么编写绘图这一块的函数调动(在图中已指出)。

谁能讲一讲思路,或者谁能给个相近的/有图像capture的源码参考下。万分感谢!

网友:
要么改玩VB要么改玩VC吧

网友:
如果是静态的,如果是VB,可以考虑使用picture控件或者是image控件。
如果是动态的,可以考虑驱动提供的ocx或者dll
如果是免驱的,网上应该有这种类型的通用ocx或者dll
如果是其他的,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
vc+vfw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静态的图片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上位机只是生产测试用的!

VC入门难么? 我就用过BCB  ! 控件在VC中,是不是像C++ Builder 中一样的用的?

驱动提供的ocx或者dll     这个ocx与dll  是什么概念能说下吗?  我理解Dll  :动态链接库-----里有人别人开发好了的函数调用!

网友:
不知道,labview是怎么用,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