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同频率的正弦波,如何测量相位差和各自的幅值

楼主(2012-02-21):
如题,求解答,如有相关代码,恳请附上!

网友(2012-04-05):
测量相位差:将两个正弦波转换为方波,然后用数字芯片取异或,得到矩形波,根据这个波的占空比可计算出相位差。
                  测量的信号频率比较高,精度又有限制的时候,矩形波占空比的计算频率就要求更加的高了,适合用FPGA做。
幅值的测量我也不知道,正在找。

网友:
速度要求不高,可以用一路ad,进行测量
如果要求高,就要考虑其他方法了

网友:
对信号AD采样,然后FFT

网友:
才知道AD736这个芯片可以测有效值啊,那你就可以算出峰峰值啦~~~
这是介绍
http://baike.baidu.com/view/3043319.htm

网友:
楼主要要做什么?

网友:
测量峰值可以试试用峰值检波电路,再用AD采样

网友:
我直接用的示波器存贮,再用LABVIEW进行FFT变换,分析,直接出相位差,幅值

网友:
AD8302
字数补丁.exe

网友:
两个信号做乘法,回忆一下A1sin(A)*A2si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