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定时器GPIO输出精准方波,多出的时间在哪里(讨论)...

楼主(2012-02-21):
今天带来个问题,和群里的朋友交流下,
芯片平台:TMS320VC5509
目的:通过GPIO管脚输出精确的18Khz方波;
采用方案:采用定时器0周期中断管脚取反的方式输出一定数量的方波;
现象:示波器显示,脉冲串当中,有不同于18KHz方波的随机脉冲,单脉宽(高电平)分布为52---58uS,正常脉冲(高电平)为27.78uS.
疑惑:有同事说是有可能是中断后去处理别的事件,但程序已经简化到只有定时器中断一种,无其他中断进程存在。如果是中断响应时间
误差,那最大也不过几个时钟周期,多出来的几十个uS,在哪里去了呢?
请各位同仁帮助分析分析。
main:
{
        CSL_init();
        GPIO_RSET(IODIR,0xFF);
        GPIO_pinWrite (GPIO_PIN6,0);                                                /* Initialize CSL library */
        PLL_config(&myConfig_200M);                                                   //配置成200M
        for(pll_count = 0; pll_count <= 2000; pll_count++);                        //等待锁相环锁定
        IRQ_setVecs((Uint32)(&VECSTART));                                        /* Set IVPH/IVPD to start of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mhTimer0 = TIMER_open(TIMER_DEV0, TIMER_OPEN_RESET);                    //打开定时器0
        eventId0 = TIMER_getEventId(mhTimer0);
        IRQ_clear(eventId0);                                                        //清定时器中断标志
        IRQ_plug(eventId0,&timer0Isr);                                                 //指定定时器中断程序路径
        timer0_cnt = 5555;
        TIMER_FSETH (mhTimer0,TCR,ARB,1);                                        //设置为自动装载模式
        TIMER_FSETH (mhTimer0,TCR,TLB,1);                                        //定时器周期寄存器装载
        TIMER_FSETH (mhTimer0,PRSC,TDDR,0);
        TIMER_RSETH (mhTimer0,PRD,timer0_cnt);
        TIMER_FSETH (mhTimer0,TCR,TLB,0);
        IRQ_enable(eventId0);                                                                //打开TIMER0定时中断
        IRQ_globalEnable();                                                                   //打开全局中断
        TIMER_start(mhTimer0);                                                                //开始计时
        timer0_cnt = 5555;                                                                        //趁还为计时完毕而未到定时中断装载下一个值
        TIMER_FSETH (mhTimer0,PRSC,TDDR,0);
        TIMER_RSETH (mhTimer0,PRD,timer0_cnt);
        while((zero_cross_cnt > 0)==1)                                                //中断一次,脉冲数量减一,脉冲未发完毕,在此等待中断
        {
        }
        TIMER_stop(mhTimer0);                                                                //脉冲发送完毕后,停止计时器
        IRQ_disable(eventId0);                                                                //定时器中断禁止
        TIMER_close(mhTimer0);                                                                //关闭定时器
}

interrupt void timer0Isr(void)
interrupt void timer0Isr(void)
{

        if(GPIO_pinRead (GPIO_PIN6)==1)                                                      //管脚GPIO6取反
                {
                        GPIO_pinWrite (GPIO_PIN6,0);
                }
        else
                {
                        GPIO_pinWrite (GPIO_PIN6,1);
                }
        zero_cross_cnt--;                                                                        //脉冲数量减1
}

楼主:
看都没有人看一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