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驱动数码管,如何处理新唐MINI51系列GPIO口没有8位数据

楼主(2012-02-21):
是不是可以有什么办法像他的头文件一样用栈去重新组织寄存器

楼主:
补充:

mini51 LQFP48封装

P0口,缺P02 P03
P1口,缺P11 P16 P17
P2口,缺P20 P21 P27
P3口,缺P33
P4口,缺P40 P41 P42 P43 P44 P45
P5口,缺P56 P57(如要外部振荡P50 P51也不可用)

倒不如每个GPIO 用连续四位不是更好,为何要搞成这样,郁闷

网友:
这东东就是逗你玩的,把八位数据拆分到四五个口上也不费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费事是不费事,关键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或者是不是新唐有改进的空间,我们可以提提意见哈

网友:
595,
zlg7289
hd7279
zlg7290

考虑一下数码管驱动芯片吧?
要不太纠结。

网友:
采用4楼的595,164等都可以很轻松的实现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因为有些IO口是有特殊功能的,不会针对一个型号而改变,它是以一个系列来引出引脚的
其实随便接什么IO口都是很容易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