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板(电源转换器)螺丝

楼主(2012-02-21):
接线板螺丝为什么都那么怪异,没有采用常规的十字或者一字,是不是厂家就是为了防止用户自己拆卡接线板的外壳么?

网友:
很多电器也是这样,使用异形螺丝,还有的电器是只使用一只异形螺丝,其他为普通螺丝。

商家用异型螺丝,据说是为了防止非专业人士拆机而导致事故,但同时也使个人拆机和维修不那么方便。

现在很容易买到那种盒装可以换几十个头子的螺丝刀,电器上的各种异型螺丝都轻松搞定,价格也很便宜(十几到几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