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块pcb板上的那种并行导线所起的左右(见图所示)

楼主(2012-02-21):
见上图所示A点所指的“两根线宽约1mm,长度约6mm,间距约0.2mm的导线,放置在信号线与地之间,这里它们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等效电路是什么样的呢?请指教!

网友:
调试或者测试用吧

楼主:
我想这里的导线一定是扮演了一段微带线的角色,无非就是在信号与地之间引入了某些电感和电容,但我不知道这里的等效电路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用来微调阻抗的?

网友:
无非是尖端放电

楼主:
这里的信号线是经过放大模块后的信号线,信号频率为40-900MHZ范围,要求特性阻抗为75欧姆,我想信号线上的那三处并行导线的作用似乎是保证信号线的阻抗匹配的。但我不知道它这么放置是如何保证阻抗匹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这里的导线一定是扮演了一段微带线的角色,无非就是在信号与地之间引入了某些电感和电容,但我不知道这里的等效电路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最靠谱,
+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里的信号线是经过放大模块后的信号线,信号频率为40-900mhz范围,要求特性阻抗为75欧姆,我想信号线上的那三处并行导线的作用似乎是保证信号线的阻抗匹配的。但我不知道它这么放置是如何保证阻抗匹配的!

通过焊锡连接或断开这几条“导线”,应该就能微调该信号线的阻抗。

楼主:
pcb的设计者是怎么想到这么画的呢?或者问高频的pcb设计,像类似的微带线一般都有怎么样的系统的设计原理?

楼主:
图中的那段信号线存在于放大模块(BGE788,750MHZ,34db增益放大模块)与一个二分配插片(将信号分为两路输出)之间。因为距离的原因,所以这条信号线要走很远,正因为如此,若这段距离的信号线没有很好的阻抗匹配,那么当到达分配插片时信号将会很乱,所以当高频信号线要经过一段距离时,走线需要进行阻抗匹配。而通常处理的办法无非就是走线尽量离地平面远一些(3-5倍走线宽度),同时每隔一段距离会在走线与地之间补偿一个小容量的电容(1-2p)。至于其他的阻抗匹配的方法,正如图中所示使用两段平行导线介于信号线与地平面之间,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阻抗匹配的办法呢?或者这样问:如何设计保证pcb上的一段信号线的阻抗匹配到75欧姆?请大家有相关经验的,谈一谈呢!

楼主:
再次顶贴,期望有一天高手漫游至此处,能讲解一番!

网友:
两根并行并行导线所起的左右-------与背面接地面耦合当作微小电容。
一長段微带线的角色-----当作电感。
两者用来微调阻抗的修正偏差而己。。但只針对900MHz较高频率,沒有保证阻抗匹配到75欧姆。

楼主:
首先感谢“yeutay”的回复。
但我有两点疑问:
A,“两根并行并行导线所起的左右-------与背面接地面耦合当作微小电容。”:图中的两根并行导线,若说形成的电容的话,应该有这样几个部分,1,两根并行导线之间形成的电容,2,两根导线分别与他们两边的接地面形成的电容,3,两根平行导线分别于信号线之间形成的电容,4,两根平行导线分别于板的相对面的接地面之间形成的电容。以上是这两根平行导线所能形成的所有电容,那么这么多的电容是如何来微调阻抗的修正偏差呢?在一段信号线上如何放置呢?有什么讲究的吗?

B,“一長段微带线的角色-----当作电感。”:图中的那段微带线是信号线,从模块的输出引脚连至分配器的输入引脚。从图中看来,这段信号线长度约有20mm多,从微带的角度这就形成一段电感。随着频率的升高感抗增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这将会导致信号的高频部分下跌落。当我想要知道的是:若已知信号频率范围是5-900MHZ,那么像这样一段信号线最大可以走多长?如何确定?

最后一个问题:
若在高频板子上,我需要从元件A连接信号线走一段比较长的距离到元件B,为了使的频域信号S21平坦度比较好,我应该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