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翰编译问题请教

楼主(2012-02-22):
我现在有个程序是采用松翰的C语言编写的,采用的芯片是SN8F27E65与SN8P2711A,编译后,各自的rom与ram怎么是不一样的,但是程序是一模一样的,结果如图片,望高人指教!!

27e65编译后的结果图片:

2711编译后的结果图片:

网友:
SN8F27E65与SN8P2711A 寄存器一样么?

楼主:
我是在27e65里面进行调试的,我选择的功能是尽量与2711兼容的功能来使用的,唯一的一个寄存器就是如下:
#define CTC0M_INIT_DATA         0x00        //tc0m sn8f27e65 模式设置Tc0m,(bit2=0,Fcpu ;bit2=1,fhose) 时钟= Fcpu / 128,此芯片自动开启自动重装功能
//#define CTC0M_INIT_DATA         0x14        //tc0m sn8p2711 模式设置Tc0m,(bit2=0,Fcpu ;bit2=1,fhose) 时钟= Fcpu / 128,开启自动重装功能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而且也不用去改其他的任何东东了,只需更改此处的宏定义就可以了,再就是定时器中断函数的名称,更改如下:

void __interrupt [CTC0_INTERRUPT_ADDR] Tc0Interrupt(void)   //sn8f27e65 chip
//__interrupt Tc0Interrupt(void)                            //sn8p2711 chip
{
   //这个里面的功能也都是一模一样的,书写的格式也相同,紧刚刚上面的中断名称即可

}

网友:
你用C编译器就不好说了,要是用汇编编译器肯定不会相差很多的

网友A(2012-04-18):
2711A有什么flash系列可替代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11A有什么flash系列可替代的吗?

27E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