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2812 SPI的问题

楼主(2012-02-22):
/**************************************************************
**功能描述: SPI程序,通过SPI操作接收来自于AMC2103的电流**
**************************************************************/
#include "DSP28_Device.h"
void InitSpi(void)
{
        SpiaRegs.SPICCR.all = 0x0F;///进入初始状态,数据在上升沿输出,自测禁止,16位数据模式(AMC1203为16位)
        SpiaRegs.SPICTL.all = 0x0;///正常的SPI时钟方式,从动模式,禁止SPI发送,禁止中断
        /*波特率的设置,在此设置为从机模式,波特率设置无效,但是要求主机即AMC1203的波特率不能大于从机即2812的SPI波特率=70/4=17.5M*/
             //SpiaRegs.SPIBRR = 0x0;//波特率 = LSPCLK/4 = 75/4 = 17.5M
        SpiaRegs.SPICCR.all = 0x8F; //退出初始状态
}
unsigned int Spi_RxReady(void)
{
        unsigned int i;
        if(SpiaRegs.SPISTS.bit.INT_FLAG == 1)
        {
                i = 1;
        }
        else
        {
                i = 0;
        }
        return(i);
}
void InitSysCtrl(void)
{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bit.SPIENCLK = 1;//SPI模块时钟使能
   EDIS;

}
void Gpioinit(void)
{
        EALLOW;
             GpioMuxRegs.GPFMUX.bit.SPISIMOA_GPIOF0 =1;//选择SPISIMO为功能引脚
             GpioMuxRegs.GPFMUX.bit.SPICLKA_GPIOF2 =1;//选择SPICLK为功能引脚
             EDIS;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k=0;
              int data;
        InitSysCtrl();          //  系统初始化子程序,该程序包含在DSP28_SysCtrl.C中
        DINT;               //  关闭总中断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Spi();           //  SPI初始化子程序
        Gpioinit();                   //  GPIO初始化子程序
        while(1)
        {

        }
}

上面的程序还不是很完整,如何让SPI实现AMC1203电流值数据的接收啊?

楼主:
有人做过吗

网友:
真的不知道您要怎样的帮助/指点?要别人给你做一个吗?即使是其他人做过,难道跟您做的是同一个吗?您拿的是公司的工资,为什么总要别人给您做事呢?既然做DSP软件,连SPI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想自己动手实际调试,总想着走捷径让别人来给您完成,这绝非一个合格的软件工程师的工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