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I CPLD内部振荡器在产品中使用的问题,另外为什么淘宝上的EPM240这么便宜~~~

楼主(2012-02-22):
内部振荡器3.3MHz、5.5MHz两档,可以加反馈做到10MHz,关键是25%的精度让人受不了。虽然产品要求不高,只是做秒级的WDT,但这样的精度直接当5.5MHz用肯定不行,手里的这片实测是5.1MHz左右。是不是应该出厂的时候输出时钟测一下然后写一个频率修正值?不用外部晶振的话应该不可以校准吧?

另外Altera官网上EPM240T100C5N的报价是6USD,为什么淘宝上能卖到8.8RMB?难道用的~~~~~~~拆机?~~~~~黑片?

网友:
你8块钱买的?淘宝很多都是要询价的。

网友:
我9元买过,可以用。我知道大公司采购,报价不到1美金。
CPLD内部振荡器,Lattice xo2还是不错的,精度很好,还带PLL。

网友:
有11个评价的,只要不是刷分的,都是实价,询价应该不会有什么出入,坑人的是那种标个1块钱的
这种芯片这个价格差不多了,6$?没人用这个了

网友:
官方报价那是给参考地,你要看他的价格,那没人敢用,这种一般找代理商报价最靠谱

网友:
EPM240好像差不多就这价吧

网友:
这应该是北京的一家店铺的图片吧 就是这个价, 我刚买了两片 , 正在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是这个价格买的,用起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代理要50,果然很靠谱……

网友:
12-15左右比较正常,代理太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