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STM32驱动过DS1302的?

楼主(2012-02-22):
(无正文)

网友:
接3.3V就可以了。不用接5V

网友:
上拉电阻一般我选10K

网友:
上拉电阻最好不要小于4.7K.

楼主:
5V的上拉会不会对STM32的IO产生影响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的上拉会不会对stm32的io产生影响呢?

自己查datasheet,凡是标注FT的引脚接5V都不会出问题。

楼主:
你说的这个“FT”是指STM32的还是指DS1302的?

网友:
自己找,别那么懒。

网友(2016-07-08):
接3.3V就行,努力

网友:
正在跑的。。。管脚开漏输出,5V10K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