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FS文件系统占RAM大小问题?

楼主(2012-02-22):
加入文件系统后前
Build target 'RT-Thread-lm3s'
compiling hz12x16.c...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88850 RO-data=8438 RW-data=3692 ZI-data=15300

加入文件系统后前
Build target 'RT-Thread-lm3s'
compiling msg_out.c...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00286 RO-data=183870 RW-data=3692 ZI-data=15300

其中,RO明显增大,应该是DFS里面一个叫cc936.c的文件占的空间比较大。

问题一:但是搞不明白cc936在DFS里面的作用?

问题二:我现在使用的是w25Q32 spi flash.
        512扇区,每扇区4096Byte.
        请问,比如我现在希望把spi flash分成三部分
        1、存储用户数据(使用DFS)(可以读写)(挂载成U盘)
        2、字库等只读大数据(使用DFS),用户不可见
        3、字节操作(不使用DFS),这部分只用于程序操作,比如修改一个字节。

楼主:
问题三:我用LM3S9D92如何挂载成U盘?

网友:
1.  长文件名编码转换。不使用长文件名或不支持中文长文件名可以省空间。

2.  改驱动注_册成3个设备,每个设备有自己offset和size.
2.2 没法不可见,可以改驱动为只读
2.3 直接操作FLASH设备。

3.  同2.1
    去实现LM3S9BXX的 usb mass storage devi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如果不使用长文件名
   是不是屏蔽下面两条宏定义
            #define RT_DFS_ELM_USE_LFN                        2
            #define RT_DFS_ELM_MAX_LFN                        255
   如果屏蔽上面两条宏定义之后,我的文件名可以起成什么样的?多长?

2、512扇区,分为256扇区注_册成一个设备,128扇区注_册成一个设备,剩下的128做为直接FLASH操作,这样可以吗?

3、看过TI的usb_host_msc例程,发现里面也有一个FAT的文件系统,这个跟咱们RTT里面的DFS文件系统有关系吗?是否可以省去?
   只保留RTT的文件系统。RADIO这部分也没看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长文件名编码转换。不使用长文件名或不支持中文长文件名可以省空间。
长文件名编码转换表格也可以放在FLASH,改一下程序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接 3楼  继续

现在我分两个分区:0-255扇区,256-512

//fs0
        spi_flash_device.type         = RT_Device_Class_Block;
        spi_flash_device.init          = w25xx_flash_init;
        spi_flash_device.open         = w25xx_flash_open;
        spi_flash_device.close         = w25xx_flash_close;
        spi_flash_device.read         = w25xx_flash_read;
        spi_flash_device.write          = w25xx_flash_write;
        spi_flash_device.control = w25xx_flash_control;
        /* no private */
        spi_flash_device.user_data = RT_NULL;

        rt_device_register(&spi_flash_device, "fs0",
                                           RT_DEVICE_FLAG_RDWR | RT_DEVICE_FLAG_STANDALONE);
//fs1
        spi_flash_device1.type          = RT_Device_Class_Block;
        spi_flash_device1.init           = w25xx_flash_init1;
        spi_flash_device1.open          = w25xx_flash_open1;
        spi_flash_device1.close          = w25xx_flash_close1;
        spi_flash_device1.read          = w25xx_flash_read1;
        spi_flash_device1.write   = w25xx_flash_write1;
        spi_flash_device1.control = w25xx_flash_control1;
        /* no private */
        spi_flash_device1.user_data = RT_NULL;

        rt_device_register(&spi_flash_device1, "fs1",
                                           RT_DEVICE_FLAG_RDWR | RT_DEVICE_FLAG_STANDALONE);

挂接的时候
                /* mount spi flash fat as root directory */
        if (dfs_mount("fs0", "/", "elm", 0, 0) == 0)
       {
                rt_kprintf("SPI File System one initialized!\n");
        }
               else
            rt_kprintf("SPI File System one init failed!\n");

        if (dfs_mount("fs1", "/fs1", "elm", 0, 0) == 0)
        {
                rt_kprintf("SPI File System two initialized!\n");
        }
               else
            rt_kprintf("SPI File System two init failed!\n");

SPI File System one initialized!
SPI File System two init failed!

FINSH里面提示 第二个分区划分错了。
但是list_device() 显示是有fs1这个设备的
而且device_test("fs1")也是通过的

问下aozima 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现在U盘没挂载成功,复制文件比较麻烦,只复制了字库文件到FLASH里面

最终还是应该把编码转换复制到FLASH里面的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416070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看了这个帖子了

现在都挂载上了,可是现在还是有点疑问

一在两个分区全是256 BLOCK,使用FINSH看大小
finsh>>df("/")
disk free: 200 block[4096 bytes per block]
        1, 0x00000001
finsh>>df("/fs1")
disk free: 200 block[4096 bytes per block]
        1, 0x00000001
我以经在/resource保存了一个字库了

按理说,“/”这下面应200BLOCK   “/fs1"应该是256 BLOCK啊?

换了块板子,就正常了

finsh>>ls("/")
Directory /:
RESOURCE            <DIR>
FS1                 <DIR>
        0, 0x00000000
finsh>>df("/")
disk free: 200 block[4096 bytes per block]
        1, 0x00000001
finsh>>df("/fs1")
disk free: 250 block[4096 bytes per block]
        1, 0x00000001

问题一:两次df("/fs1")大小不同,为什么?操作是一样的,mkdir("/fs1"),重新上电dfs_mount,然后 mkfs("elm","fs1");

问题二:为什么每次都要mkfs一直呢,那如果不是在FINSH里面,在程序里面怎么实现,不可能每次上电都去mkfs一次吧?

问题三:还有,刚才我把长文件名宏定义RT_DFS_ELM_USE_LFN注释了,ls("/")出来的文件名怎么变成大写字母了,原来都是小字的?

不使用长文件名:
finsh>>ls("/")
Directory /:
RESOURCE            <DIR>
FS1                 <DIR>

使用长文件名:
finsh>>ls("/")
Directory /:
resource            <DIR>
FS1                 <DIR>

问题四:为什么FS1都是大写啊? 挂载时是:dfs_mount("fs1", "/fs1", "elm", 0, 0)  小写的啊

问题五:不使用长文件名时,合法的文件名格式是什么样的(字母、数字随意组合吗?)长度是多少?

网友:
mkfs的意思是make file system,即格式化文件系统呀。并不需要每次,在程序中,可以去尝试打开某个文件或目录,如果存在则文件系统已经格式化了,否则进行格式化。

长文件名、短文件名,建议google下,这个对于从DOS时代过来的人是常识,google下很容易搜索得到。

网友:
"问题五:不使用长文件名时,合法的文件名格式是什么样的(字母、数字随意组合吗?)长度是多少? "

把LINUX的kernel代码在windowns上面解压一次,再把碰到的问题好好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