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强电压采集

楼主(2012-02-22):
请问哪位大侠怎么用430单片机做一个220V强电压的数据采集哟,中间需要些神马芯片。

网友(2013-12-24):
问题解决了木有?可以用专用芯片,ATT7053电能计量

网友:
以前用C8051单片机做过一个,当使用的是ATT7022B做的。

网友:
一堆三极管和电阻

网友:
220V是直流还是交流?楼主是想采集开关信号量还是模拟信号量?多提供点信息,帮助你的人应该会多一点。

网友:
用互感器~!

网友:
一个M7 2个电阻1个104电容

网友:
没用过,以后用上的话再探讨!

网友:
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网友(2014-01-25):
高可靠性高成本:
互感器+计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