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郁闷,用595驱动简单的数码管,用汇编能成功,用C却不能成功。 (已解决,低级错误,不

楼主(2012-02-22):
能成功的汇编代码:

汇编代码 (原文件名:汇编代码.jpg)
能成功的汇编结果:

汇编结果 (原文件名:汇编.jpg)

不能成功的C代码:

C代码 (原文件名:C代码.jpg)
C仿真结果:

C结果 (原文件名:C.jpg)

工程打包:

我应该是能理解595的时序的,不然汇编是不能成功的,大家帮我看看C的问题在哪?

楼主:
编译器是KEIL UV2
仿真是PROTEUS 7.8

网友:
ds=CY;

是这句的问题吧,你在仿真里看了C的编译后的汇编代码了吗?

网友:
楼上加1,应该是c移位时不带进位标志,电脑没有keil,无法编译。楼下继续

网友:
改成这样试试

main()
{
        uchar a,M=0xc0;
                for(a=0;a<8;a++);
                {
                        sh=0;
                        ds=bit(M&0x80);                ///
                        M<<=1;
                        sh=1;
                }
        st=0;
        st=1;
        while(1);
}

网友:
我觉得st = 1 ;时前面应延时一会。

楼主:
找到问题,谢谢各位了,我是用反汇编发现FOR语句后面多了一个分号。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