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开关电源(锂电池充电器),在空载(恒压模式)下,能听到霹雳啪啦轻微的放电声音,在带载(恒

楼主(2012-02-22):
我做的开关电源(锂电池充电器),在空载(恒压模式)下,能听到霹雳啪啦轻微的放电声音,在带载(恒流1.1A左右)时,能听带很明显的高频叫声,试请教高手给与解惑

网友:
匝间击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匝间击穿?

一般的大功率的用电设备(比如信号发生器、示波器)在正常工作时,电源都有一定的高频噪声,我这声音和那很相似,只是声音大概响了10多倍,而且随输出电流的增大,噪声也越大

网友:
磁致伸缩引起的磁芯运动,检查你的磁芯固定好了没有,要用有一定伸缩能力的胶水沾

楼主:
220V交流点输入,15-16.5V输出。看开始充电时电压应在15-16V、2A电流恒流充,快满时是16.5V恒压充。我现在调试阶段,负载未敢用锂电池,用的是12欧、20W的电阻做的负载,有很明显的放电声。
变压器参数,初级100砸,0.35mm漆包线绕制,次级主输是14砸,0.6mm两股并绕;次级辅输出是15砸,0.4mm漆包线绕制,气隙大概1mm。主控芯片ncp1207。

楼主:
而且带载时输出电压在零点几伏跳动

楼主:
拓扑结构是反激式

网友:
上波形吧。

楼主:
现在经过一番折腾以后,空载时正常,没有声音,电压很稳。一接负载,高频声音就有,电压在1V左右跳动,偶尔有不响的时候,电压也很稳定,但机会很少。

网友:
反馈补偿没调好。